[电路/定理]
流压转换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5-25):
可以用电阻,问题是你是否介意存在这么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电阻,问题是你是否介意存在这么个电阻....

那么和电阻比利用运放有什么好处?如果效果一样的话肯定电阻简单?

网友B:
其实很多人在用,但因为它太简单所以没有人把它贴出来显摆。。。。。。

网友C:
必须考虑负载的接入对转换电压的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和电阻比利用运放有什么好处?如果效果一样的话肯定电阻简单?

电流转电压,其实就是测电流然后电压输出。这就涉及到前端测电流对原电路的影响(自然是串入电阻越小越好),和后端电压输出的带载能力(自然也是输出阻抗越小越好)。但是,实现这些功能是要付出代价的。所以,在没有具体工程技术要求的前提下,无法判断是用电阻好还是用运放好。

这就是实际工程与空想技术之间的差别!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么和电阻比利用运放有什么好处?如果效果一样的话肯定电阻简单?

看看这个电流互感器所能够达到的指标

网友E:
大多数时候因考虑后级输入阻抗的带来的影响,I/V变换的两种思路:
1、一个电阻 + 一个运放做缓冲
2、运放做 I/V 变换,需要一个运放+ 一个电阻
器件数量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转电压,其实就是测电流然后电压输出。这就涉及到前端测电流对原电路的影响(自然是串入电阻越小越好 ...

嗯嗯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这个电流互感器所能够达到的指标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多数时候因考虑后级输入阻抗的带来的影响,I/V变换的两种思路:
1、一个电阻 + 一个运放做缓冲
2、运放做 ...

非常感谢

网友F:
阻抗啊,电阻搞成的电压,你后面可以接多大的负载?有考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