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1的内核是什么?

楼主(2015-05-25):
请问下PSoC1的内核是什么?

网友A:
Cypress公司的PSOC主要分为三个系列:PSOC1、PSOC3和PSOC5。每个系列都有自身的优点与不足,其中PSOC1的CPU是基于8位的M8C内核,PSOC3的CPU是基于8位的8051内核,PSOC5的CPU是基于32位的ARM Cortex-M3内核

网友A:
那些抱怨PSoC1太过简单的工程师们终于可以舒展一下皱着的眉头了——Cypress公司不久前在北京举办了号称该公司“近五年来最重要的一次”产品发布会,宣布其全球首创的高性能低功耗片上可编程系统PSoC家族新添两员大将。从而进一步将该技术所覆盖的范围从原有的8位市场进一步扩大到16位和32位市场。专程来此进行宣传的Cypress PSoC事业部副总裁Gahan Richardson表示,这将为其带来超过原有应用10倍以上的市场规模,而对工程师而言,则是改变了他们“改变世界的方式”。

网友A:
PSoC应用扩至32位

PSoC在Cypress业务中的核心地位已然巩固。自2002年该器件量产以来,其销量自2003年经历了6年的爆炸性增长,迄今已经突破5亿颗大关,并一路将Cypress在8位MCU市场的地位从2004年的第41位强势拉至2008年的第12位。“如今全球总共活跃着超过9,000家PSoC用户,分布在手机、PC、玩具、通信设备、消费类电子等各个领域。”Richardson说,“可以说,PSoC已经无所不在。”

对于广大应用工程师来说,最初的PSoC确实为他们带来了不少便利。然而在尝到其在便利性灵活性以及低成本低功耗上所带类的甜头之后,他们希望能将这种器件应用到更高性能的系统中去。显然,仅有8位性能的PSoC还无法满足这些要求。Cypress曾透露最早将在2007年将8位MCU内核升级至32位,但是工程师们等来的却是失望。好在一切还不是太晚,在业界刚刚开始怀疑PSoC技术的未来之时,PSoC3和PSoC5的问世带来了不小的震动。

网友A:
此次新推的两款新品分别是PSoC3和PSoC5。为了便于区分,原有的8位PSoC被重新命名为了PSoC1。Richardson也详细介绍了三个系列产品的不同:“PSoC1是将一个经过成本优化的8位M8C内核(4MIPS)与嵌入式设计中常见的外围部件集成在了一起,具有可编程和灵活性的特点。PSoC3则是基于单循环流水线高性能8051内核(67MHz/33MIPS),除了CPU速度更快之外,还配备了一个具有更高性能的可编程数字系统和更佳的模拟性能。至于PSoC5,则是基于32位80MHz的ARM Cortex-M3内核(80MHz/100MIPS),内置闪存、SRAM,并支持片外存储器的访问,包括RTOS,这类器件主要针对的是更为高端的应用。”

网友A:
不会放弃PSoC1

“如今,从低端的8位应用,到16位、32位高端应用,Cypress都已经全面介入。”Richardson称,“因此PSoC可面向的市场将高达100亿美元,这意味着TAM增长了10倍。”

网友A: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由于都是基于8位内核,PSoC1和PSoC3看似会有一些竞争。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是的,PSoC1和PSoC3在应用上有一些重叠。”Richardson承认,“但这里还是有一些区分:PSoC1主要面向低端8位市场,而PSoC3针对的则是高端8位市场。”

举例来说,PSoC1面向一些需要按键+Capsense的应用,而PSoC3则可用于LED灯以及显示驱动。至于PSoC5,则适用于LCD面板的驱动。

今后PSoC1会不会渐渐沦入冷宫?至少目前Cypress还没有这样的打算。“我们认为,PSoC1仍然有着广阔的市场空间,它是整个PSoC产品线中不可缺少的一环。”Richardson强调,“Cypress不会放弃PSoC1。”据称,09年第四季度Cypress将会发布该系列新的升级产品。

网友A:
更高性能、更多选择

此次Cypress共发布了6个型号的PSoC3产品。根据模拟性能的高低,划分为34系列、36系列38系列。此外,还有11款PSoC5产品,分属52、53、54、55四个系列。

如果将与原有的PSoC1进行一下对比,就会发现新推出的这两大系列有多么强大了。Richardson出具的数据显示,在PSoC1中用于代码存储的闪存最大只有32KB,但是PSoC3和PSoC5中却已经分别提高到64KB和256KB。而且256KB只是最先发布的4款PSoC5的闪存最大容量,事实上PSoC5在闪存容量上是没有限制的。

为了满足将来采用太阳能电池板供电的应用对于电压的要求,尽管性能得到了大幅提升,但是新系列PSoC产品的最低工作电压却从原有的1.7V迅速下降到0.5V,不足原来的1/3。“这将为将来的绿色能源应用铺平道路。”他强调。

网友A:
PSoC3和PSoC5进一步巩固了其在便携式应用中低功耗方面的优势。在PSoC1中工作和睡眠电流还分别停留在2mA和3uA的水平,在PSoC3中则已经下降到了1mA和1uA,至于性能提高了许多倍的PSoC5也分别只有2mA和2uA。另外,新产品还增加了休眠状态,在此工作模式下PSoC3和PSoC5的电流分别仅有200nA和300nA。

特别要说到的是两大新系列在模拟性能上的进步。Richardson甚至将其称为“质的飞跃”——早前PSoC1中模拟最高可支持的分辨率为14位,参考电压精度在±1.53%,而新产品的分辨率则全都提高到了20位,参考电压精度也压缩至±0.1%。“精度的不断提高使得一些外部的参考电压也可以集成到PSoC中去,从而进一步提高方案的集成度。”Richardson解释道。

选用PSoC3和PSoC5的工程师们在接口配置上也将获得更大的灵活性。在全速USB、I2C、SPI以及UART之外,还新增了CAN、LIN、I2S。此外,用户还可根据需求来定义自己的接口。

“总之,PSoC3和PSoC5可以进入PSoC1无法涉足的一些应用。”Richardson说,“这将位工程师带来更多的选择以及更大的便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