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25A组成半桥开关电源变压器绕制异常

楼主:
参考附件中的原理图,领导要求我设计了一款开关电源功率大于15w,占空比0.4,输入24V,输出24V开关频率300KHZ;请问占空比怎么设置才可以设置成0.4,变压器磁芯领导给我了和股架,比较小是贴片的,根据NS=(U0*T)/(2BWAe) 磁芯密度也不知道多大,后来估计0.15,这样一算NS=6.6咋,去7匝。绕制变压器,1~2,绕制7圈再从2脚抽头 2~3也绕制7圈;再绕次级线圈4~5绕制7圈,5脚抽头5~6脚也7圈,经测试输出电压只有14V还会调到4V左右,如果隔一段时间不快掉电源的话,MOS管都会烧掉,这是怎么回事,我应该怎么绕制变压器呢?是不是我绕制有问题呢?请帮忙详细说明,非常感谢您的查阅。

网友A(2015-05-26):
磁芯饱和了,要增加变压器间隙

网友B:
问题出在:绕制变压器,1~2,绕制7圈再从2脚抽头 2~3也绕制7圈,这两个绕组要对称,最好双线并绕。

网友:
这叫做推挽,不是叫半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出在:绕制变压器,1~2,绕制7圈再从2脚抽头 2~3也绕制7圈,这两个绕组要对称,最好双线并绕。 ...

这两个方向相反吗?还是怎么样,谢谢

网友C(2016-06-14):
这是震了吧!反馈有问题!比如电流反馈,这电压反馈也是绝了!没用光耦,没补偿。还好功率不大,要不是mos要变烟花的!!

网友D:
3525最高频率是多小? 不如告诉老板不干了,15W这样设计?老板用你会关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