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关闭SWD,释放IO

楼主(2015-05-25):
由于用的是STM32F030F4P6,IO 比较紧张,所以想关闭SWD,释放两个IO;
之前用STM32F1xx是可以关闭,但是这个系列的没有找到地方关闭

网友A:
MODER选择GPIO或AFR选其他AF就可以

网友A:
GPIO的寄存器和F1已经很大不同了。

楼主:
非常感谢,2楼的能说具体点吗?

楼主:
/* Configure PA0 13 14 pin as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Pin_13| GPIO_Pin_1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我是这样处理的,因为我刚好需要这个两个管脚做输入用,但是还是不行

网友B(2015-08-14):
引用 楼主:
/* Configure PA0 13 14 pin as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Pin_13| GPIO_ ...

解决了吗?

网友C:
重新配置GPIO的寄存器就行了

网友D(2016-05-07):
我也想问下这个情况,IO不够用了,不知道该如何配置

网友E:
用74hc573实现管脚复用

网友F:
你在cubeMX里,比较好配置,直接可以选择功能就行了,软件自动帮你生成初始化代码。

网友G:
引用 楼主:
/* Configure PA0 13 14 pin as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Pin_13| GPIO_ ...

解决了吗?我也是你这样的问题,IO口不够用,必须要用到SWD烧写的引脚,但是不知道怎么配置,能够达到效果是:烧写能烧写,跑程序能够使用那两个IO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