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调试

楼主(2015-05-25):
用MSP430f149做了个无线接收,现在是确定接收到了数据,想用串口助手显示出来,
不知道怎么就是调不出来。求助,430的串口的详细资料,及应用知识,恶补一下

网友A:
你用的哪个串口?
怎么和上位机连接的?
msp430的串口没啥特殊的,配置成uart就可以

网友B:
你用CCS自带的例程试试看行不行,行了在例程上改。

网友C:
你吧数据发送到串口不就行了,数据都收到了,串口通信还不会写吗?

网友D:
楼主分别做会不会啊?如果会的话,合并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