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c是什么东东,以后会是主流吗

楼主(2015-05-25):
如题,最近听说这个接口,会成主流吗?

网友A:
这个现在只有苹果在用,好像国内的乐视也要用了

网友A:
2013年12月,USB 3.0推广团队已经公布了下一代 USB Type-C 连接器的渲染图,随后在2014年8月开始已经准备好进行大规模量产。新版接口的亮点在于更加纤薄的设计、更快的传输速度(最高10Gbps)以及更强悍的电力传输(最高100W)。Type-C双面可插接口最大的特点是支持USB接口双面插入,正式解决了“USB永远插不准”的世界性难题,正反面随便插。同时与它配套使用的USB数据线也必须更细和更轻便。

网友A:
诺基亚N1在正式公布的时候,官方曾经表示该产品将支持最新的 Type-C USB接口,不过当时并没有引起外界足够的重视。不过看来诺基亚对N1的这个特性寄予了厚望,因此今天再一次在官方Twitter账户上又一次强调了这个特性。[1]
诺基亚在Twitter上写道:“诺基亚N1使用双面可插的Type-C接口,这将极大地方便用户使用”。
多数人可能并不知道Type-C双面可插接口是什么样子,但业内人士相信,这个功能一旦在移动设备上普及开来,一定会受到大家的欢迎。[1]
2015年3月9日,在美国举行的苹果新品发布会上,全新MacBook重新定义了连接性标准,将电源接口、USB接口、DP接口、HDMI接口与VGA接口统一用USB-C来承载,随着Type-C连接器的到来,这一切都将发生改变。USB-C最大的特点是正反都可以插入!这也是USB-C技术第一次在消费级笔记本电脑的应用。[2]

网友A:
2013年12月,USB 3.0推广团队已经公布了下一代 USB Type-C 连接器
接口设计图
接口设计图(4张)
的渲染图,随后在2014年8月开始已经准备好进行大规模量产。新版接口的亮点在于更加纤薄的设计、更快的传输速度(最高10Gbps)以及更强悍的电力传输(最高100W)。Type-C双面可插接口最大的特点是支持USB接口双面插入,正式解决了“USB永远插不准”的世界性难题,正反面随便插。同时与它配套使用的USB数据线也必须更细和更轻便。[1]

网友A:
总结说来USB Type-C具有以下特点:
1.最大数据传输速度达到10Gbit/秒,也是USB 3.1的标准;
2.Type-C接口插座端的尺寸约为8.3mm×2.5mm纤薄设计;
3.支持从正反两面均可插入的“正反插”功能,可承受1万次反复插拔;
4.配备Type-C连接器的标准规格连接线可通过3A电流,同时还支持超出现有USB供电能力的“USB PD”,可以提供最大100W 的电力。

网友A:
1.超薄
新的MacBook比以前11英寸的MacBook Air薄24%。更薄的机身需要更薄的端口,这也是USB-C横空出世的原因之一。USB-C端口长0.83厘米、宽0.26厘米。老式USB端口长1.4厘米、宽0.65厘米已经显得过时。这也意味着USB-C数据线的末端将是标准USB-A型数据线插头尺寸的三分之一。新MacBook左侧仅有一个USB-C端口,右侧为功能单一的耳机插孔。[3]

网友A:
2.无正反
像苹果的Lightning接口一样,USB-C端口正面和反面是相同的。也就是说无论你怎么插入这一端口都是正确的。用户不必担心传统USB端口所带来的正反问题。[3]

网友A:
1.快速
理论上,USB-C端口的最高传输速率为每秒10Gb。但是苹果表示新款MacBook的USB-C端口最高传输速率为5Gbps。最大输出电压为20伏,可以加快充电时间。 而USB-A型,到目前为止极限传输速率为5Gbps,输出电压为5伏。[3]
2.多面手
新MacBook的USB-C型端口能够传输数据、进行充电也可以作为视频输出端口链接外部显示设备。唯一的疑问是苹果如何满足想要同时做这三件事的用户。[3]

网友A:
3.双向
不像老款USB端口,功率只能单向传输,USB-C型端口的功率传输是双向的,这意味着它可以拥有两种发送功率方式。所以,用户现在不仅可以用笔记本为移动设备充电,也可以利用其它设备或移动电源为笔记本充电。[3]
4.后向兼容
USB-C可以与老的USB标准兼容,但用户需要额外购买适配器才能完成兼容。苹果公司表示不仅苹果官方会出售适配器,第三方公司也可以授权生产。[3]

网友A:
USB-C 接口标准的主要推动者包括苹果、Intel、谷歌、微软、立讯精密等国际大公司。[4]

网友A:
USB-C 接口由于是新型接口,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设备兼容性尚存在一定问题,在该接口普及之前,用户还需要使用各种转换设备进行接口转换才能够顺利使用。例如USB-C to USB Adapter 转换器,USB-C Digital AV Multiport Adapter(HDMI转换器), USB-C VGA Multiport Adapter ( VGA转换器 ),电源方面,还需要USB-C 电源适配器。

网友A:
苹果于北京时间3月10日凌晨1点在美国旧金山举行2015春季发布会,苹果在发布会上宣布将于4月24日正式开售旗下首款智能手表Apple Watch,该产品中国区售价最低为2588元。自从这块苹果产的智能手表自亮相以来,市场对于它的关注就相当密切。

Apple Watch 将发售有望带动相关板块和个股表现,有望掀起新一波可穿戴设备的炒作热潮。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苹果零部件供货商以及同时供应iPhone及Apple Watch的上市公司值得注意,关注供应链/产品线及移动支付带来的机会。A股中环旭电子(601231)、立讯精密(002475)、歌尔声学(002241)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