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

楼主(2015-05-25):
想用NRF无线射频做个,无线遥控,哪位大神有资料,求分享

网友A:
没用过nrf,绑定

网友B:
nRF2401是单片射频收发芯片,工作于2.4~2.5GHz ISM频段,芯片内置频率合成器、功率放大器、晶体振荡器和调制器等功能模块,输出功率和通信频道可通过程序进行配置。芯片能耗非常低,以-5dBm的功率发射时,工作电流只有10.5mA,接收时工作电流只有18mA,多种低功率工作模式,节能设计更方便。其DuoCeiverTM技术使nRF2401可以使用同一天线,同时接收两个不同频道的数据。nRF2401适用于多种无线通信的场合,如无线数据传输系统、无线鼠标、遥控开锁、遥控玩具等。

网友B:
楼主说的是这个吗?你可以用430作为主控,然后通过该收发器传输数据就行了,点到点的传输还是很简单的,点到多点的就没用过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