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集语音信号用哪款ad芯片比较好啊?

楼主(2015-05-25):
最近在做一个语音信号的fsk通信系统,本人属于菜鸟一枚…求大神们推荐下效果比较好的数模转换芯片,简单实用最好,拜谢~

网友A:
单片机内置的就行了

网友B:
可以用专用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内置的就行了

谢谢,不过暂时只有STC的,采样完了还要转成串行输出,速率跟得上吗?

楼主:
能不能推荐几款常用的...我不知道哪些比较合适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推荐几款常用的...我不知道哪些比较合适

某宝上搜索“语音采集芯片”,有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宝上搜索“语音采集芯片”,有好多

大哥...搜了一下就一个结果,而且我要做的是分立结构,不是直接买个语音处理的成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哥...搜了一下就一个结果,而且我要做的是分立结构,不是直接买个语音处理的成品... ...

没让你买成品啊:L

网友B:
我这里能搜到isd1700,isd1760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能搜到isd1700,isd1760等等

这是语音录放芯片啊,我要做的是实时的数字通信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语音录放芯片啊,我要做的是实时的数字通信

不了解通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暂时只有STC的,采样完了还要转成串行输出,速率跟得上吗?

压缩成WAV文件是最简单原始的,8位8K采样也就8K字节而已,串口115200足以,只是占用系统资源较多。这种操作方式最简单,至于什么专用芯片,还有几年以后再说吧

网友C:
楼主,FSK通讯你用低频还是高频啊?有没有低频的资料啊?40K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FSK通讯你用低频还是高频啊?有没有低频的资料啊?40K左右

我做的是30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缩成WAV文件是最简单原始的,8位8K采样也就8K字节而已,串口115200足以,只是占用系统资源较多。这种操 ...

谢谢啊

网友C:
FSK,这个中心频率是什么意思啊,楼主邦下忙?比如0 为31M,那么1就是29M,所谓的30M的信号平时是不发送的吧?平是就是发送0信号,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FSK,这个中心频率是什么意思啊,楼主邦下忙?比如0 为31M,那么1就是29M,所谓的30M的信号平时是不发送的吧? ...

这个看怎么设置吧,应该都行。FSK主要是涉及一个同步问题怎么解决,采样后的数据只有每八位在一起才有意义...错一位就全完了,是这样吗?

网友C:
我想知道的是,这个中心频率,也就载波频率,平时在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