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XX系列FLASH搬移到RAM里运行实现方法

楼主(2015-05-25):
啊 附件在哪里啊

网友A:
1、 建立一个工程;(怎么建立省略)
2、 将工程里面源文件(source)的“DSP2833x_SysCtrl.c” 、 “DSP2833x_usDelay.asm”
和“DSP2833x_CodeStartBranch.asm”文件(如果用的是 TI 提供的文件就是这四
个 文 件 ) 分 别 替 换 成 “ DSP28xxx_SysCtrl.c ” 、 “ DSP28xxx_usDelay.asm ” 和
“DSP28xxx_CodeStartBranch.asm” 。
另外,在将“DSP28xxx_SectionCopy_nonBIOS.asm”文件添加到工程里面;
备 注 : “ DSP28xxx_SysCtrl.c ” 、 “ DSP28xxx_usDelay.asm ” 、
“DSP28xxx_CodeStartBranch.asm”和“DSP28xxx_SectionCopy_nonBIOS.asm”
我已经放在附件里面上传了。
3、 添加 CMD: “DSP2833x_Headers_nonBIOS.cmd” 和 “F2833x_nonBIOS_flash.cmd” 。
如果工程里面已经有了 CMD,要换成这 2 个。
备注: “DSP2833x_Headers_nonBIOS.cmd”和“F2833x_nonBIOS_flash.cmd”也
已经放在附件里。
4、 编译烧写。

网友B:
cmd是做什么用的呢?没用过呀

楼主:


网友C:
mark ,我比较喜欢

楼主:
看来大家都比较喜欢

网友C:
版主,那些文件呢? 是不是就把文件名改一下就玩了?我看cmd文件有点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版主,那些文件呢? 是不是就把文件名改一下就玩了?我看cmd文件有点区别

controlSUITE里面没有嘛

网友D:
这个操作的很简洁的,下载了这个资料。

网友E:
将程序写入RAM中,必须保证不掉电才可以的。

网友E:
而写入flash中的程序的掉电后程序也不会丢失的,上电后自动运行的了。

网友F(2015-12-22):
您好,我是DSP学习者,我现在看您的这个将程序从FLASH里搬运到RAM 里挺好的,可是我找不到需要下载的文件,您能告诉我在哪里吗谢谢您

网友F:
引用 网友F:
您好,我是DSP学习者,我现在看您的这个将程序从FLASH里搬运到RAM 里挺好的,可是我找不到需要下载的文件, ...

@zhangmangui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您好,我是DSP学习者,我现在看您的这个将程序从FLASH里搬运到RAM 里挺好的,可是我找不到需要下载的文件, ...

工程目录下   找不到.out吗
在debug或release下找找

网友G:
版主,附件文件在哪里?

网友H(2016-02-24):
版主,附件在哪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版主,附件在哪里?谢谢

顶楼有pdf附件

楼主(2017-09-20):
引用 网友I:
版主,28xxx这些附件在哪里啊?

安装TI提供的支持包
如controlSUITE

楼主(2020-08-08):
这帖子  比较好   顶起来

网友J:
不错,支持下,这个搬运的前提应该是你RAM的空间很大吧,空间小了应该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错,支持下,这个搬运的前提应该是你RAM的空间很大吧,空间小了应该就不行了 ...

很大的很  只能运行部分搬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