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路,请大家帮指点下面的电路图

楼主(2015-05-25):
   此电路是个N-MOS 管的电路。信号经过Q3,网路标号(信号——IN)线连接到MCU的IO口,用于使能或者唤醒MCU,然后网络标号MCU_OUT连接到MCU的IO口,IO输出方波通过Q1,方波叠加在信号上,此(信号)网络线,电路的功能大概是这样的,不理解这个电路,请高手帮忙指点,感谢!

网友A:
弄反了吧?
MCU_OUT唤醒MCU,MCU_IN接受MCU的方波才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反了吧?
MCU_OUT唤醒MCU,MCU_IN接受MCU的方波才差不多

这个我不确定,别人给的参考电路就是这样的,能帮分析一下详细过程吗?

网友B:
因为不知完整电路如何,也许结论不太准确。但就楼主电路而言,只要有‘信号IN’输入就可以了。
对于MCU输入输出IO口逻辑,‘信号’ 与 ‘信号IN’ 反相,这完全可用MCU内部软件反相实现,用不着外部MOS管Q3反相;另外,再用MOS管Q1反相一次,结果‘MCU_OUT’ 与 ‘信号IN’完全相同,这就更不需要了。Q1、Q3两个MOS电路无聊、多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不知完整电路如何,也许结论不太准确。但就楼主电路而言,只要有‘信号IN’输入就可以了。
对于MCU输入 ...

谢谢! 这个不是多余,不是反相的事,确切的这是个手机音频口MIC信号,首先MIC信号电压,唤醒MCU;然后MCU 再通过MIC与手机通信,可能如上面“戈卫东”大侠说的,MCU_OUT唤醒MCU,MCU_IN接受MCU的方波才差不多,但这个电路我我不是很明白,希望能分析详细些,一般MOS用作开关,信号切换,MOS连接方式不是这样的,这种MOS使用方式电路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