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1602做时钟,出现点问题,求大神帮看看

楼主(2015-05-25):
程序就是这样,写的程序会出来一个警告,下载进开发板后数字不会动,看了好多遍没看出警告到底出在哪,求大神指导, 谢谢!!
/****************************************这是编译后的警告*************************/
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x.c...
linking...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_WRITE_TIME?X
Program Size: data=14.0 xdata=0 code=231
creating hex file from "x"...
"x" - 0 Error(s), 1 Warning(s).
/*******************************************************************************/
/*************************这是程序***********************************************/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RW=P2^5;
sbit RS=P2^6;
sbit LCDE=P2^7;
uchar code table[]="00:00:00";
uchar num,tt0,shi,fen,miao;
void init();
void write_time(uchar add,uchar shuju);
void write_data(date);
void write_com(com);
void delay(uint z);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tt0==20)
                {
                        tt0=0;
                        miao++;
                        if(miao==60)
                        {
                                miao=0;
                                fen++;
                                if(fen==60)
                                {
                                        fen=0;
                                        shi++;
                                        if(shi==24)
                                        {
                                                shi=0;
                                        }
                                        write_time(0,shi);
                                }
                                write_time(3,fen);
                        }
                        write_time(6,miao);
                }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com)
{
        RS=0;
        RW=0;
        P0=com;
        delay(5);
        LCDE=1;
        delay(5);
        LCDE=0;
        delay(5);
        RS=1;
        RW=1;
}

void write_data(date)
{
        RS=1;
        RW=0;
        P0=date;
        delay(5);
        LCDE=1;
        delay(5);
        LCDE=0;
        delay(5);
        RS=0;
        RW=1;
}

void write_time(uchar add,uchar shuju)
{
        uchar shi,ge;
        shi=shuju/10;
        ge=shuju%10;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a(0x30+shi);
        write_data(0x30+ge);
}
void init()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8;num++)
        {
                write_data(table[num]);
                delay(5);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t0++;
}
/********************************************************************************/

网友A:
警告的意思是:有函数定义了但没有被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警告的意思是:有函数定义了但没有被调用

谢版主回复!我也知道是没调用,但是没看懂哪出现问题。这是另一个程序,完全相同,但这个是能正常运行的。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CDRW=P2^5;
sbit LCDRS=P2^6;
sbit LCDE=P2^7;
void write_com(com);
void write_data(dat);
void delay(uint z);
void init();
void write_time(uchar add,uchar shuju);
uchar tt0,num,shi,fen,miao;
uchar code table[]="00:00:00";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tt0==20)
                {
                        tt0=0;
                        miao++;
                        if(miao==60)
                        {
                                miao=0;
                                fen++;
                                if(fen==60)
                                {
                                        fen=0;
                                        shi++;
                                        if(shi==24)
                                        {
                                                shi=0;
                                        }
                                        write_time(0,shi);
                                }
                                write_time(3,fen);
                        }
                        write_time(6,miao);
                }
        }
}

void init()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8;num++)
        {
                write_data(table[num]);
                delay(5);
        }
}

void write_com(com)
{
        LCDRS=0;
        LCDRW=0;
        P0=com;
        delay(5);
        LCDE=1;
        delay(5);
        LCDE=0;
        delay(5);
        LCDRS=1;
        LCDRW=1;
}

void write_data(dat)
{
        LCDRS=1;
        LCDRW=0;
        P0=dat;
        delay(5);
        LCDE=1;
        delay(5);
        LCDE=0;
        delay(5);
        LCDRS=0;
        LCDRW=1;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t0++;
}

void write_time(uchar add,uchar shuju)
{
        uchar shi,ge;
        shi=shuju/10;
        ge=shuju%10;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a(0x30+shi);
        write_data(0x30+ge);
}

楼主:
问题已解决!

网友A:
解决了就好

网友B(2016-11-27):
能解释一下那个0x30是什么意思吗,谢谢

网友C(2019-03-30):
能解释一下那个0x30是什么意思吗?

这个要结合具体的硬件连接来看

网友D: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给你一个实际意义上面的翻译吧
警告:第16行下面的程序不会运行。大概意思就是这样。

再去看你的程序第16行是
while(1);
下面的程序确实不能得到执行,到这一行死循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