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三极管故障分析

楼主(2015-05-26):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R1和R2分别断开对三极管的状态的影响

网友A:
上面R1断开,后面三极管常来输出高电平,下面R2断开,三极管关断输出低电平

网友B:
三极管将分别处于饱和及截止的工作状态,是这样的吧

网友C:
R1断开:b低,pnp通,放大或饱和;R2断开:b高,npn断,截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将分别处于饱和及截止的工作状态,是这样的吧

能不能详细讲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R1断开,后面三极管常来输出高电平,下面R2断开,三极管关断输出低电平 ...

能详细讲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R1断开:b低,pnp通,放大或饱和;R2断开:b高,npn断,截止。

R1断开 B就低了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R1断开:b低,pnp通,放大或饱和;R2断开:b高,npn断,截止。

是因为R1断开之后,并联电路变串联,电阻大,分压大,所以B点电压就小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因为R1断开之后,并联电路变串联,电阻大,分压大,所以B点电压就小了吗
...

R2接的不是地吗?

楼主:
是地啊,可是我还是不懂哦

楼主:
哪位前辈分许一下B点电压在R1和R2分别断开的时候是如何变化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地啊,可是我还是不懂哦

我的理解:开始b相当于接地0V,e相当于接电源+V,然后eb电压差大于0.7V,所以导通,然后相当于Ie分成两条支路,Ib=((V-Ie*R3)-0.7)/R2.  pnp我也没怎么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理解:开始b相当于接地0V,e相当于接电源+V,然后eb电压差大于0.7V,所以导通,然后相当于Ie分成两条 ...

我觉得是因为最初的电路可以看出4个电阻,R1,(R3+R发射级),R2,(R4+R集电极);两两 并联再串联。当R1断开的时候第一个并联电路就不再是并联了,所以基极到电源之间阻值变大,分压就大,基极到地的分压就小,所以B点电压在R1断开的时候电压小了。你看看我分析的对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是因为最初的电路可以看出4个电阻,R1,(R3+R发射级),R2,(R4+R集电极);两两 并联再串联。当R1 ...

这是三极管,不能按串并联来看,只要Ve的值比Vb的值大0.7,Vec就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