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新手pic遇到难题了

楼主(2015-05-26):
新打样的PCB,我根据原理图讲元器件焊上去,第一块测试失败,以为外部问题,又第二块只焊接一个最小系统(PIC18F252),原理图上KIT3的VDD与电路板是不连接的,因为是外部供电,用kit3连接,刚刚开始是显示无外部设备连接,看数据手册说kit3必须要让2脚检测到VDD有电压才能工作,后来我在setting中设置kit3供电,让它能检测到VDD是有电压的,后来又出现问题Target Device ID (00000000) does not match expected Device ID (00000400)。两块板子都是同样的问题,应该没有什么虚焊,或者芯片坏了的问题,MPLAB上器件选择也都是对的,请问何解呢。

网友A:
最好把你烧录接口贴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把你烧录接口贴上来

楼主:
网上说和烧录线的长度有关,我烧录线用的排针和杜邦线,但是万用表测量也没有断路存在的。

网友B:
确定芯片选择正确!
不知道vpp脚的二极管和电容会不会影响,可以去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芯片选择正确!
不知道vpp脚的二极管和电容会不会影响,可以去掉试试

这个我在数据手册上看到了,之前试过,我吧二极管短了,电容拆了,但是还是老毛病

楼主:
中间插一句,我PIC是新的芯片刚焊上去的,他的外部晶振,按照原理图上是40M,因为40M还在快递路上,就先放了个4M的上去,用示波器测晶振,没有波形,电压也不对,这样会影响KIT3连接么,因为我听别人说,单片机第一次下载默认是RC振荡器的,和外部晶振没什么关系,这个是导致kit3连接失败的原因吗

网友C:
你这芯片有没有VDDCORE这个引脚,如果有,接一个10UF电容再接地

网友D:
看看有没有片上稳压之类的   电源电压是多少   内核电压要求多少,再就是实在看不下去为啥2脚不接呢,不接小批量生产方便吗?   再就是那个二极管真有必要?   还有复位电容貌似有点小,有时可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芯片有没有VDDCORE这个引脚,如果有,接一个10UF电容再接地

VDD有的,我这个是别人的一张图, 我在做测试,图上VDD电容是470P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有没有片上稳压之类的   电源电压是多少   内核电压要求多少,再就是实在看不下去为啥2脚不接呢,不接 ...

我现在把它弄个最小系统在测试,2脚也接起来了,关于那个二极管,我特地把它拆了以后重新测试过,也是老毛病,至于复位电容,KIT3的使用说明上说不接电容,我就没有接

网友E:
15pF  我一般都用102-104的  。

另外,五根线都要接 。最后 检查你线接的有问题没

楼主:
引用 网友E:
15pF  我一般都用102-104的  。

另外,五根线都要接 。最后 检查你线接的有问题没 ...

15P那个地方我改了,没有效果,规格书上说不接电容,我也试过,另外五根线我都接的,然后我现在想知道252工作频率是40M,我现在没有40M的晶振,拿了个比他小的,示波器没有波。KIT3手册上写需要有正常振荡器运行,我刚翻datasheet,上面没有内部时钟源,问题是不是出在这里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15P那个地方我改了,没有效果,规格书上说不接电容,我也试过,另外五根线我都接的,然后我现在想知道252 ...

程序咋写的啊,可以用内部震荡

楼主:
引用 网友E:
程序咋写的啊,可以用内部震荡

关键是新板子,新片子啊,kit3连不上,还没烧程序

网友B:
引用 楼主:
15P那个地方我改了,没有效果,规格书上说不接电容,我也试过,另外五根线我都接的,然后我现在想知道252 ...

烧写芯片不必接晶振,只要5根线接正确(确定对?)和VCC电压正确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写芯片不必接晶振,只要5根线接正确(确定对?)和VCC电压正确就行!

这个规格书上写,必须要有正常运行的振荡器才行

网友F:
1脚接复位端MCLR,这个端口你就接一个10K的上拉电阻即可
2脚接单片机的工作电源,别管Kit3,实际上Kit3默认是不输出电源的,确保单片机的晶振正常工作

5个端口都用,我所有的板子都是这样处理的,确认IDE环境下,选择的单片机型号与实际单片机型号一致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规格书上写,必须要有正常运行的振荡器才行

这是调试模式连接pickit3需要晶振
编程模式连接pickit3只要5根线正确连接就行

网友C:
电容太小了,换10uf

网友G:
电脑USB的问题,换到电脑主机后边的USB口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有没有片上稳压之类的   电源电压是多少   内核电压要求多少,再就是实在看不下去为啥2脚不接呢,不接 ...

请问  ID不识别,但是可以下载,下载后单片机晶振不振,有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楼主:
因为目前我就碰到这种情况了

网友H:
应该是VPP那影响

网友H:
把二极管D6 去掉试下

楼主:
问题解决了,出在下载器上,老的下载器高压编程电压上不去,新买了一个,然后又问厂家,厂家说刷新下固件就好了,然后就买亏了。有些人说要去掉VPP的电容,我看的icsp接口资料,没有换,也下载成功的。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I(2016-08-25):
引用 网友C:
你这芯片有没有VDDCORE这个引脚,如果有,接一个10UF电容再接地

您好,大神,VDDCORE这个脚接22uf的电容可否影响啊

网友J(2016-11-18):
PICkit3的固件很容易被冲或改动。一定要用最新版MPLAB IDE 8.92或MPLAB X IDE。
PICkit3固件可在MPLAB X IDE环境下更新。

D2真的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