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关于存储控制器的意义

楼主(2015-05-26):
近来学习ARM裸机编程,接触到存储控制器与外设。
我一直有个问题是:为什么有的外设不需要使用存储控制器(比如Nand Flash ,LCD),而有的外设则需要存储控制器呢(比如SDRAM)?使用存储控制器的意义何在?
根据S3C2440 datasheet 的 memory controller章节:“memory controller provides memory control signals that are required for external memory access.”
我忽然想到,SDRAM本身没有控制时序的控制器和控制寄存器(更具体的说是控制器没有集成在SDRAM端,而是集成在CPU端,故需要用到存储控制器提供复杂的时序)。而Nand Flash则不然,它是将控制器和控制寄存器集成在Nand Flash端,CPU只需要片选然后发送数据/命令字即可。Nand Flash的控制器则自动解析这些数据。

在此帖中,我有2个问题:
第一:我的认为是否错误?
第二:谁能给出关于存储控制器与多种外设的相互关系是如何。

希望各位前辈指点一二。

网友A:
Nand Flash怎么会没有控制器呢?!......

网友B:
看这个存储控制器怎么定义了,
其实只要是访问存储,都是需要存储控制器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nd Flash怎么会没有控制器呢?!......

Nand Flash控制器集成在Nand Flash本身芯片端,对它使用就是就是发送命令字。从CPU角度来说,就等效于没有控制器了呀。CPU是提供了一些寄存器来方便操作,但那不是控制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个存储控制器怎么定义了,
其实只要是访问存储,都是需要存储控制器的 . ...

有具体的实例吗?我是针对S3C2440这款CPU 和 挂在Nand Flash来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