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msp430f2410的usci_B0和A0能同时用吗?

楼主(2015-05-26):
我将usci_b1设置成spi,B0设置成I2c,A0和A1都设置成uart,这样可行吗?
在grace设置里,都能设好,但是build之后,没有B0的初始化

网友A:
可以同时用的,这是两个独立的模块

网友A:
尝试手动配置B0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尝试手动配置B0试试

还有一个问题请教您,是不是A1/B1这两个模块同时只能一个用中断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请教您,是不是A1/B1这两个模块同时只能一个用中断呢?

不是,也是独立的模块
不过msp430的中断默认是不能嵌套的,要执行完一个中断才能执行另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也是独立的模块
不过msp430的中断默认是不能嵌套的,要执行完一个中断才能执行另一个 ...

知道了,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也是独立的模块
不过msp430的中断默认是不能嵌套的,要执行完一个中断才能执行另一个 ...

可是中断向量USCIAB0RX_VECTOR是A0和B0共用的啊
您给给我个例子吗?

网友B:
可以同时用吧,配置到不同端口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中断向量USCIAB0RX_VECTOR是A0和B0共用的啊
您给给我个例子吗?

哦,你的问题是这个啊,可以在中断中通过判断中断标志位和中断使能位指向哪一个模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