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数据计算错误求教。。

楼主(2015-05-26):
#define SPD1_max 0x3fff
#define SPD1_min 0x1800
long SPD1;
spdgoal_h=0x40;
SPD1 =(SPD1_max-SPD1_min)*(spdgoal_h - 1) / MAXSPD + SPD1_min;
大神们,为什么SPD1计算结果错误。

网友A:
spdgoal_h 这是什么类型的?(SPD1_max-SPD1_min)*(spdgoal_h - 1)应该是这里溢出了;#define SPD1_max ((long)0x3fff)    #define SPD1_min ((long)0x3fff)这样试试

楼主:
spdgoal_h 是字符型。

网友B:
spdgoal_h 是多少值呢?

网友C:
你期望的结果是什么?得到的结果是什么?

网友D:
SPD1 =(SPD1_max-SPD1_min)*(spdgoal_h - 1) / MAXSPD + SPD1_min;
这个公式没什么问题吗?

网友E:
我不太懂 要不强制转换下SPD1 =long((SPD1_max-SPD1_min)*(spdgoal_h - 1) / MAXSPD + SPD1_min);

网友E:
难道是   /  当 除以想了  这个是得到商   不会得到小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