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一款隔离型DCDC

楼主(2015-05-26):
我要一个10V的PWM信号,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现只有继电器使用的12V电源,本想采用12V-12V的隔离型DCDC,然后用电阻分压的方法,得到10V。
1.希望可以找到一个12V或24V输入,10V输出的隔离型DCDC。
2.没有的话,12V如何降到10V比较好?
3.电阻分压,这样的方法可用吗?

网友A:
10V的负载电流时多大?如果电流极小,可以用电阻分压,如果是电流比较大,就要用BUCK来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V的负载电流时多大?如果电流极小,可以用电阻分压,如果是电流比较大,就要用BUCK来做了 ...

就像图片里的这样,光耦导通DIM+为低电平  光耦不通,DIM+为10V高电平,此PWM只作为调光信号,不带负载

网友B:
楼上这个方案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这个方案也可以。

是指用buck么?我这个电流很小的,不知道上图那个分压行不行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指用buck么?我这个电流很小的,不知道上图那个分压行不行呢?

可以做个实验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做个实验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