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 【高分悬赏】谁有这种欧式插座的封装? Protell或AD6

楼主(2015-05-26):
PROTELL或 AD6-9都可以

网友A:
自己画一个不就行了。

网友B:
99格式的
自己参考
间距自己确认哈

网友B:
不过 自己量好间距 做起来很快的
别偷懒

楼主:
引用 网友B:
99格式的
自己参考
间距自己确认哈

不好意思,你的封装完全不对,那是插件的3排针的,你这是贴片的,间距也不对...

网友C(2016-01-21):
可以到派尔library设计平台 搜索封装库资源,如果搜索不到就申请建库来获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