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实现Camera实时视频流到Windows端

楼主(2015-05-26):
描述如下:   使用CMOS摄像头录像并使用cpu硬件进行h.264进行编码存储,通过网络传输到服务器端,要求实时的进行传输。
我的硬件平台是IMX6D,BSP是linux3.0.35的,CMOS摄像为OV5640,已正常工作。

我的操作如下:
1. 先使用gst-launch 将camera存储到本地。
gst-launch -v mfw_v4lsrc device=/dev/video0 ! queue ! vpuenc codec=6 ! matroskamux ! filesink location=test.264
2. 移植live555到imx6,并运行./live555MediaServer
3.在windows安装VLC,使用里面的网络串流打开之前存储到本地的test.264,可以看到摄像头拍摄的视频。

该方法出现的额问题:
1.使用gst-launch保存视频到本地的时候,会出现运行一段时间后会出现程序自动退出的情况。如下所示:
[INFO]  chromaInterleave 0, mapType 0, linear2TiledEnable 0
ERROR: from element /GstPipeline:pipeline0/MFWGstV4LSrc:mfwgstv4lsrc0: Internal data flow error.
Additional debug info:
gstbasesrc.c(2582): gst_base_src_loop (): /GstPipeline:pipeline0/MFWGstV4LSrc:mfwgstv4lsrc0:
streaming task paused, reason error (-5)
Execution ended after 32443697670 ns.
Setting pipeline to PAUSED ...
Setting pipeline to READY ...
Setting pipeline to NULL ...
Freeing pipeline ...

2.假如问题一解决,但是这样不能实时的进行视频流传输了,必须得先存储到本地后才能在windows端看到图像。
我也尝试过一边存储一边传输,但是VLC一打开rtsp,这边的gst-launch就中断了。

我的方法不能实现实时的Camera视频流传输,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吗?谢谢:)

网友A:
这种视频传输还是挺难的,误码率要求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视频传输还是挺难的,误码率要求特高

官方好像没有给出这种方案

网友B:
关注中,挺好的内容,谢谢楼主

网友C:
初来乍到,帮楼主顶一下吧

网友D:
关注一下,不知道楼主的硬编码如何实现的?

网友E:
肯定是有硬件的编解码

网友F:
楼主你好,关于你这个问题,请问你板子是参考飞思卡尔官网的开发板设计的吗?

网友F:
我这里会跟我们这边的负责视频编解码的工程师确认一下,然后给你回复。楼主很抱歉啊,前段时间休假了漏掉了好多帖子,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讨论哈~~

网友F:
非常感谢你关于i.mx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如果没有解决,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哈~~

网友F(2015-06-29):
楼主你好,I can successfully streaming the video from camera to PC using rtp instead of rtsp.

the steps, on mx6 side, pls use the command "gst-launch mfw_v4lsrc fps-n=30 ! vpuenc codec=6 ! queue ! rtph264pay ! udpsink host=$CLIENT_IP port=5000 -v"

on the pc side, pls use vlc player open the file I send to you , name is h264.sdp.

网友F:
楼主你好,我们这边的工程师给出回复了,查看一下哈,有问题我们再沟通。

网友G:
看来有高手帮助解决了......

网友H:
@FSL_TICS_Rita
on the pc side, pls use vlc player open the file I send to you , name is h264.sdp.

您好,你们那边的工程师不是还提供了一个h264.sdp吗?麻烦您做个附件~

网友H(2015-08-03):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好,I can successfully streaming the video from camera to PC using rtp instead of rtsp.

the s ...

@FSL_TICS_Rita
on the pc side, pls use vlc player open the file I send to you , name is h264.sdp.

您好,你们那边的工程师不是还提供了一个h264.sdp吗?麻烦您做个附件~

网友I:
楼主如果要实时传输的话,先存储再传输,个人感觉不太好。可以用RTP或者是RTSP

网友J(2015-11-10):
楼主这个方案最后是如何实现的呢?

网友K:
对误码率有要求吗

楼主(2016-01-05):
飞思卡尔有个vpu的api文档,参考该文档和官方提供的源码,可以实现对摄像头的数据进行实时的264编码,然后在使用rtp协议打包发送出去,主机这边使用vlc接受就行了,可以实现局域网内两路720p 30fps高清传输。
飞思卡尔的vpu源码和rtp源码网上都能下载的到,结合到一起就行了。

网友D(2016-04-02):
引用 楼主:
飞思卡尔有个vpu的api文档,参考该文档和官方提供的源码,可以实现对摄像头的数据进行实时的264编码,然后 ...

飞思卡尔的vpu源码和rtp源码   大神能否给个链接  找不到 谢谢

网友L(2016-05-13):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好,I can successfully streaming the video from camera to PC using rtp instead of rtsp.

the s ...

请问下您在这个帖子提到的H264.sdp文件能不能提供一下?谢谢。
https://bbs.21ic.com/icview-952460-1-1.html

网友L:
引用 楼主:
飞思卡尔有个vpu的api文档,参考该文档和官方提供的源码,可以实现对摄像头的数据进行实时的264编码,然后 ...

链接有没有啊,我正在实现类似的功能

网友L:
我自己写了一个sdp文件,验证可以用。
m=video 5000 RTP/AVP 96
a=rtpmap:96 H264
a=framerate:30
c=IN IP4 $CLIENT_IP

网友M(2017-08-22):
v=0

o=- 1223457093460663 1 IN IP4 127.0.0.1

s=RTSP Server

i=Codec00

t=0 0

a=tool:LIVE555 Streaming Media v2008.07.24

a=type broadcast

b=AS:21

a=control:*

a=source-filter: incl IN IP4 127.0.0.1

a=rtcp-unicast: reflection

m=video 5000 RTP/AVP 96

a=rtpmap:96 H264/90000

a=framerate=30

a=fmtp:96 profile-level-id=42001e; sprop-parameter-sets=Z0JAHqaAoD2QAA\\=\\=\\,aM4wpIAA\;

从NXP官网搬过来的,后来有需要的可以直接创建sdp文件贴进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