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 cmd文件的修改

楼主(2015-05-26):
(无正文)

网友A:
文件夹中打开cmd属性,看看是不是只读

楼主:
不是只读啊   你好,你现在有空吗,能不能帮我远程看看,我最近一直在研究这个但就是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A:
我这和外网搞不了远程,要不你截个图描述一下问题看看吧
一般而言程序会使用两个cmd文件,一个描述寄存器的存储位置(第一个),一个描述程序和数据空间(第二个),一般修改第一个来满足程序需求

网友B:
如果只是修改的话    双击进入修改啊
重点是怎么去修改

网友C:
右键,编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修改的话    双击进入修改啊
重点是怎么去修改

关键是修改不了啊,修改完一编译还是原来的

楼主:
修改不进去,一编译,还是原来的,,,可能是cmd自动生成的关系。。。所以就不知道该怎么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和外网搞不了远程,要不你截个图描述一下问题看看吧
一般而言程序会使用两个cmd文件,一个描述寄存器的 ...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1.jpg红色圈出来的是我加进去的,但我一重新编译就没有了,还是原来的cmd,我在想可能是因为自动生成的关系,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和外网搞不了远程,要不你截个图描述一下问题看看吧
一般而言程序会使用两个cmd文件,一个描述寄存器的 ...

图刚刚没弄上去

网友D:
你没提用的什么ccs和bios版本。我的ccs5.x+SYS/BIOS 6.35 要在app.cfg文件里手动加一句,设置存贮分配的section哪些由bios管理,哪些由用户管理。不记得是哪个文档里看到的,好在我把说明复制了一份放到注释里了:

/*
To completely override the placement of all output sections you can define sectionsExclude to match any string.
      // Note: the '.' below represents _any_ character, not just "."
      Program.sectionsExclude = ".*";

To override output sections that begin with '.' you must specify the literal character '.' and use the '^' character to match the beginning of the string.
      // the sequence '^\.' matches just "." at the start of the name
      Program.sectionsExclude = "^\.";

To override a specific sections you should be careful to supply a regular expression that matches the entire section name. You can use '$' to match the end of the name.
      // match only ".const" or ".text"
      Program.sectionsExclude = "^\.const$|^\.text$";
*/
Program.sectionsExclude = ".*";

我设置的是section全部由用户自己分配。这样BIOS生成的cmd只配MEMORY部分,SECTION部分是空的,用户另建个cmd文件自己写SECTION部分。
SYS/BIOS 6以上应该都是这样,其它版本不详。要弄明白BIOS这套东西,很多文档要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没提用的什么ccs和bios版本。我的ccs5.x+SYS/BIOS 6.35 要在app.cfg文件里手动加一句,设置存贮分配的sec ...

ccs用的是5.2,BIOS用的是6.33.6.50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键是修改不了啊,修改完一编译还是原来的

我们在进行基于DSP/BIOS的编程中,往往需要加入自己定义的数据段,或者代码段,那么在DSP/BIOS下如何实现呢?以下是解决方法:

1.把系统自动生成的CMD文件排除出CCS工程中,注意,不要删除文件

2.在上述CMD文件相同目录下,创建一个自定义的CMD文件,并加入工程中

3.按如下格式书写自自定义的文件:

-l c6457cfg.cmd

SECTIONS {

  .DDR2_ram:   {} > DDR2
  .SRC_Ram:               {}>  IRAM
  .DST_L1D:               {}>  CACHE_L1D
  }

其中第一项是把系统生成的CMD,链接到当前CMD中,然后就可以在SECTIONS中自定义自己想要的代码段,同时可以把自定义的代码定位在DSP/BIOS设置的内存空间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在进行基于DSP/BIOS的编程中,往往需要加入自己定义的数据段,或者代码段,那么在DSP/BIOS下如何实现 ...

哦哦,谢谢!

网友B:
楼主解决了   求分享

网友E(2017-07-18):
我遇到一个问题:在配置好中断向量表后,文件后缀为.asm形式,但编译后提示:“CCS5.5:[E0300] Symbol VEC_ENTRY has already been defin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