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默认时钟晶振的问题

楼主(2015-05-26):
我的程序没有进行时钟配置,但是默认9倍频。
我把时钟寄存器的值读出来,发现就是9倍频。
晶振12M,我在stm32f10x.h文件把时钟改为12000000
这样一下子就成108兆了。
是不是说开发环境自动把时钟9倍频了吗?谢谢!

网友A:
请参考起始文件

网友B:
这些都可以改动的,ST有个时钟配置软件,自动生成程序,你下载一个配置下

网友C:
用获取时钟函数,测试下,读出来是多少;

网友D:
如果你不手动配置的话,应该会配置为9倍吧,需要其他值要自己改

网友E:
开发环境自动把时钟9倍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