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7最新在线研讨会:飞思卡尔Kinetis KL17/27/33 MCU及FlexIO介绍

楼主(2015-05-26):
主   题飞思卡尔Kinetis KL17/27/33 MCU及FlexIO介绍

演讲人:吴崑

时   间:2015-05-27 10:00:00

简   介:Kinetis KL17/27/33 MCU是飞思卡尔推出的针对超低功耗应用的产品,提供了100uA/MHz的全速运行动态功耗以及1.43uA的静态功耗。KL17/27/33 MCU采用了48MHz的ARM® Cortex® M0+内核,提供了丰富的内存配置,内建Bootloader, 集成了丰富的外设,包括低功耗UART,ISO7816,24M bps SPI, 1M bps I2C, 16bit ADC, 以及高精度参考电压源。KL27实现了Crystal-less USB2.0 Salve功能,有利于降低客户板级物料成本。KL33拥有超低功耗Segment LCD控制器,适用于表类及医疗等方面应用。KL17/27/33还拥有FlexIO模块, FlexIO 可以用于实现UART, SPI, I2C及其他串行接口,为客户设计解决方案提供了更多的灵活性。
会议现场接口:http://seminar.21ic.com/show-meeting?meeting_id=176(2015.05.27 10:00后才可以进入)

:如果您有相关技术问题,可以跟帖提出!飞思卡尔公司的专家会为您现场解答!

飞思卡尔将会送出10套MAPS开发套件,当天参加在线研讨会并填妥问卷的都有机会获得!

网友A:
上次参加了就中奖了呢,大家踊跃参与哇

网友B:
报名了啊

网友C:
低功耗有没有小封装的

专家回复:Kinetis有最小的封装KL03CSP,最小可以到1.6*2mm

网友C:
UART支持小数分频吗?

专家回复:UART支持小数分频

网友C:
请问这些产品都已经量产了吗,供货周期是?

专家回复:已经量产,供货周期8~14周。具体实现跟产品的型号以及具体生产情况相关,可以及时联系我们得到更具体的时间。我们会尽力满足客户需求。 对于标记为PYW的产品,还没有量产。如果有需求可以联系FSL.

网友C:
KL27的USB为什么只能作为slam

专家回复:在KL27这个产品上,仅仅支持USB device,如果你需要用OTG,可以选择KL46,或者kl26/25系列的产品

网友C:
FlexIO 方便使用吗?有没有相关参考实例?

专家回复:方便的,可以模拟很多常用的接口,比如UART,I2C,SPI,也可以用于一些客户自己定义的接口协议,在官网上面提供的SDK软件包里面,会提供相应的driver和demo。

网友C:
stop bit 、break、idle为什么需要软件配合来实现?

专家回复:ARM只有3种工作模式,run,wait,sleep,kinetis在ARM的基础上做了扩展,可以支持更多的工作模式,也是为了满足更多的应用需求,所以需要软件来配置具体要进入到哪一种stop模式

网友C:
有相应的开发板吧

专家回复: 有Freedom 和Tower开发平台,包括FRDM-KL27, FRDM-KL43, TWR-KL43等。谢谢支持!

网友C:
KL17/27/33支持SD卡吗?

专家回复:KL17/27/33没有单独的SDHC模块,可以通过SPI接口与SD卡通信。

网友C:
KL17/27/33支持USB吗?支持哪些USB1.1 2.0?

专家回复: KL27支持全速USB,谢谢支持。

网友C:
Kinetis KL17/27/33 可以用哪些软件开发?

专家回复: 支持多种开发软件, 如IAR,Keil,KDS(Kinetis Design Studio),ARMGCC等,谢谢支持。

网友C:
Kinetis KL17/27/33主频如何?

专家回复: CPU频率设计为48MHz,谢谢支持!

网友C:
有比较完善的开发指南么?新手,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以前用的keil开发STM32,IAR开发K60。都用的是J-link V8。但是这个我不知道该如何下手。KDS支持j-link调试么  调试接口电路有没有?

专家回复: KL17/27/33同其他ARM Cortex M系列芯片类似,可支持 Keil/IAR, J-Link开发,KDS也支持J-Link。推荐资料包括芯片Reference Manual, Freedom开发平台相关资料,Kinetis SDK等。 www.freescale.com/freedom www.freescale.com/KSDK 谢谢支持!

网友C:
Kinetis KL17/27/33的支持CAN通讯吗?

专家回复:KL17/27/33不支持CAN总线的,部分KK、KE系列器件支持CAN总线,谢谢支持。

网友C:
Kinetis KL17/27/33的ADC支持差分吗?

专家回复: ADC支持单端与查分输入,谢谢支持。

网友C:
串口可以使用32768作为时钟源吗?

专家回复:可以,但是波特率最大只能到32768/4

网友C:
当使用32768作为时钟源时,串口的波特率最高能到多少?

专家回复:最高可以到32768/4

网友C:
KL系列以后有内部EEPROM的产品计划吗?

专家回复:会根据可以应用的需求来决定,目前来说,可以使用flash来模拟EEPROM,FSL也会提供相应的驱动算法和参考代码,目前可以看apps notes AN4903

网友C:
看到外设资源中没有RMII通讯口,如果要扩展网络接口,是否只能通过UART或SPI来扩展了?要是有RMII复用功能就好了,毕竟网口功能还是很通用的

专家回复:谢谢,可以通过SPI来扩展,会在以后的产品中考虑

网友C:
flexIO工作在什么模式下?低功耗模式下使用?还是说Active时体现低功耗?

专家回复:flexIO可以工作的run,VLPR,wait等模式,也可以工作在stop,VLPS低功耗模式下。

网友C:
KL系列有性价比高的套件吗?有相关活动吗?

专家回复:在中国我们推出了MAPS开发套件,FRDM平台也是一个低成本的平台。请留意飞思卡尔的网站,我们会不定期的推出相关活动。

网友D:
今早忙了没看  看回看了  怎么“用户中心”消失了?

网友E(2015-10-14):
你好,有适合KL17Z256VFM4 的开发板吗?想买一块,QQ:40366143

网友F(2016-03-14):
我就从来没有中过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