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8系统上的IAR

楼主(2015-05-26):
win8系统上装的IAR,**过了,能使用,但是FET下载仿真时,出现问题,could not find device

仿真器在别的电脑上也是IAR,仿真没问题的。是系统问题吗,还是别的什么

网友A:
软件配置有没有弄好啊?驱动装好了不啊?

楼主:
软件配置有没有弄好啊?驱动装好了不啊?

装好了呀,可不可以提个醒,稍详细点

网友B:
不能找到设备,是不是你的下载器的驱动程序没有安装啊。

网友C:
驱动安装不对吧,软件应该没问题。

网友D:
也有可能是仿真器和板子连接不良

网友C:
我用WIN10可以的,WIN8兼容性没有10好。

网友E:
下载个最新版的,不信不支持你的win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