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UNC120系列单片机测试频率

楼主(2015-05-26):
使用UNC120RD2BN,测试信号频率,通过定时器计连续数模式,读取 n 个脉冲的时间 T ,上升沿中断方式判定计算脉冲个数n,信号频率为f=n/t,结果频率不对,相差较远。

楼主:
请问哪位仁兄也做过类似的频率计,求指教

网友A:
楼主要搞清楚这个问题的本质,结合定时器或者捕捉,看看咋实现,具体例子不能让我帮你白写一个啊,况且我比较忙,看看其他人有没有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搞清楚这个问题的本质,结合定时器或者捕捉,看看咋实现,具体例子不能让我帮你白写一个啊,况且我比 ...

多谢   已完成。

网友:
楼主这完成了,你说的逻辑是没问题的,是哪儿出差错了?

网友:
楼主好厉害,这个问题是不是出在你换算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