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进入main 函数原因之一

楼主(2015-05-26):
因为用了printf 函数而无法进入到main函数:

楼主:
解决1:使用了printf之类的库函数,需要编写_sys_exit()之类底层函数。照你的提示看,也许是_sys_open()没写。_sys_xxx之类的的只要写个空函数就行了;因printf()之类的函数,使用了半主机模式。使用微库的话,不会使用半主机模式,所以就没有问题。
添加下面代码,就可以使用标准库了:
#pragma import(__use_no_semihosting)
_sys_exit(int x)
{
        x = x;
}
struct __FILE
{
int handle;
/* Whatever you require here. If the only file you are using is */
/* standard output using printf() for debugging, no file handling */
/* is required. */
};
/* FILE is typedef’ d in stdio.h. */
FILE __stdout;

楼主:
解决方法2:勾选“微库”MicroLIB--->Use MicroLIB

网友A:
printf()之类的函数,使用了半主机模式。使用微库的话,不会使用半主机模式,所以就没有问题。
这个问题的不是很明白的。。

网友B:
开启了微库,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我碰到过的,或者重新定义底层函数库,重定义到串口。

网友C:
引用 楼主:
解决方法2:勾选“微库”MicroLIB--->Use MicroLIB

这个截图的是想说明啥的呢?一般的在编译程序的时候这一块的都是选择默认的。

网友D:
使用了printf之类的库函数,需要编写_sys_exit()之类底层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