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驱动程序和仿真MCU不匹配

楼主(2015-05-26):
买了万利的仿真器,用medwin,准备调试下程序,可是medwin里面提示:驱动程序和仿真MCU不匹配,不知道从哪里解决问题,仿真MCU是w79e825,这里的驱动程序指的是usb驱动,还是什么驱动呢?大神指导

网友A:
你看看你的设备管理器不就知道了,如果有设备,那就是驱动没有问题,就是其他的什么驱动。如果有感叹号黄色的,那就是驱动灭有安装好。

网友:
驱动没有安装好也可能会显示黄色问好,你看看设备管理器吧。

网友B:
仿真。。。。。是51单片机的硬伤。。。。。。。

网友C:
51单片机不能仿真吧,我记得都是直接编译好下载进去运行看结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你的设备管理器不就知道了,如果有设备,那就是驱动没有问题,就是其他的什么驱动。如果有感叹号黄色 ...

查看过了,没问题的,显示com3

楼主:
引用 网友C:
51单片机不能仿真吧,我记得都是直接编译好下载进去运行看结果的。

老板说可以仿真,我问他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他说自己解决,我真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51单片机不能仿真吧,我记得都是直接编译好下载进去运行看结果的。

不是吧,那万利搞那么多仿真,应该可以的

网友:
跟仿真器没有关系吧,估计是你的软件没有设置好。

网友:
到底能不能仿真,我觉得仿真不如直接下载到电路板实际演示。仿真好多搞不定实际的问题。

网友C:
仿真那是从前没有可重复编程的单片机,成本高,所以需要仿真器,仿真器可以重复使用。

网友D(2015-06-28):
仿真。。。。。是51单片机的硬伤

网友E:
应该 不是  仿真器的 原因

网友C:
重新安装驱动程序看看啊。

网友F:
从来没听说过51单片机可以仿真的,都是生产了HEX文件,再下载进去。

网友:
你安装个和那配套的软件,不配套肯定不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你的设备管理器不就知道了,如果有设备,那就是驱动没有问题,就是其他的什么驱动。如果有感叹号黄色 ...

我感觉是驱动没有安装好造成的

网友H:
驱动程序用的是最新版本吗

网友I:
给万利打电话问一下

网友:
安装驱动肯定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