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内部ADC

楼主(2015-05-26):
(无正文)

网友A:
是的,可以,需要配置一下,不过一般默认的都是IO。

网友B:
一般默认的有个功能,你看看那个手册上怎么说的,一般有个图纸,默认功能都写在前面。

网友C:
是的,默认就是IO口, 你可以大胆的使用这些可以复用的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