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SP做AD采样然后做FFT变换

楼主(2015-05-26):
出现了一个错误,给学长看了半天也没有解决

网友A:
你换个学长看看,采样后做FFT,你要先AD做出来啊,然后得到的是数字信号,你需要离散数字FFT。

网友B:
ADC采集完成了是吧    然后找个FFT的函数    先做处理吧
结合理论在慢慢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C采集完成了是吧    然后找个FFT的函数    先做处理吧
结合理论在慢慢理解 ...

AD是实验室以前学长们做的,拿过来直接用,但是在AD工程主函数里加入了我自己编的FFT,采不到数据,另一个同学也用的这个AD就采到了数据。昨天求助时候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也就是说,现在AD和FFT部分的程序都有,就是结合起来还是由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换个学长看看,采样后做FFT,你要先AD做出来啊,然后得到的是数字信号,你需要离散数字FFT。 ...

AD已经做出来了,但是采不到数据

网友B:
引用 楼主:
AD是实验室以前学长们做的,拿过来直接用,但是在AD工程主函数里加入了我自己编的FFT,采不到数据,另一 ...

看看你的ADC怎么触发采集的    FFT部分是不是进入了循环
ADC不再触发

网友A:
引用 楼主:
AD已经做出来了,但是采不到数据

都做出来了,还采集不到数据,莫非没有数据吗?

网友C:
出来的ADC不是数据吗?你的意思是数据不能FFT,是不是FFT写的部队

网友D(2015-08-22):
ADC的值怎么处理可以直接带入TI的fft lib,看资料有的是Q30 ,有的是Q31.可ccs中也没有Q31的格式。

网友E:
那就一次性采集512组数据或者1024组数据的做下FFT变换的呗。

网友F:
我给共享个FFT算法的吧
/*¿ìËÙ¸µÀïÒ¶±ä»»*/
void fft(void)
{
        int   i=0,j=0,k=0,l=0;
          complex   up,down,product;
          change();
          for(i=0;i<log(size_x)/log(2);i++)/*Ò»¼¶µûÐÎÔËËã*/
          {
                  l=1<<i;
                  for(j=0;j<size_x;j+=2*l)/*Ò»×éµûÐÎÔËËã*/
                  {
                          for(k=0;k<l;k++)/*Ò»¸öµûÐÎÔËËã*/
                          {
                                        mul(x[j+k+l],W[size_x*k/2/l],&product);
                                        add(x[j+k],product,&up);
                                        sub(x[j+k],product,&down);
                                        x[j+k]=up;
                                        x[j+k+l]=down;
                          }
                 }
         }
}

网友F:
这个是快速傅里叶逆变换的
/*¿ìËÙ¸µÀïÒ¶Äæ±ä»»*/
  void   ifft()
  {
  int   i=0,j=0,k=0,l=size_x;
  complex   up,down;
  for(i=0;i<   (int)(   log(size_x)/log(2)   );i++)   /*Ò»¼¶µûÐÎÔËËã*/
  {
  l/=2;
  for(j=0;j<size_x;j+=   2*l   )   /*Ò»×éµûÐÎÔËËã*/
  {
  for(k=0;k<l;k++)   /*Ò»¸öµûÐÎÔËËã*/
  {
  add(x[j+k],x[j+k+l],&up);
  up.real/=2;up.img/=2;
  sub(x[j+k],x[j+k+l],&down);
  down.real/=2;down.img/=2;
  divi(down,W[size_x*k/2/l],&down);
  x[j+k]=up;
  x[j+k+l]=down;
  }
  }
  }
  change();
  }

网友F:
还需要初始化的
/*³õʼ»¯±ä»»ºË*/
void   initW()
{
        int   i;
        for(i=0;i<size_x;i++)
        {
                W[i].real=cos(2*PI/size_x*i);
                W[i].img=-1*sin(2*PI/size_x*i);
        }
}

网友G:
楼上的分享代码我参考的了。。

网友H:
使用库函数不行么?

网友I:
数据采集跟fft算法冲突?

网友I:
可能你的执行量太多了。

网友J:
采集的数据量跟FFT处理的数据量有一定的关系的。特别是涉及到频率的分辨率的问题。

网友J:
原则上采集到的数据量越多越好,也就能越真实的反映原信号的状态的。

网友K(2015-11-22):
AD的数据是n位的二进制数而FFT的输入函数是x个点的数组  请问下你是怎么把AD的数据送给FFT计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