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DMA 应用之(一)SRAM 与flash 间数据传输

楼主(2015-05-26):
一、为什么要用DMA?

DMA  全称:Direct MemoryAccess 就是可以直接内存存取;

正是它可以直接操作内存所以具备以下优点:

而无需经过CPU去操作内存的存取,这样可以解放CPU出来干其他的事情;

因为他可以进行存储器时间的数据传输,而不需经过cpu,所以大大加快了数据传输速度—是一种高速的数据传输;

楼主:
二.DMA有几种传输数据方式:

(1)内存到 内存之间的;即:SRAMßà SRAM

(2)内存到 外设之间的;  (例如:串口收到的数据 从数据寄存器 à 内存)

(3)  外设到内存之间的;

楼主:
三.传输的数据宽度是怎样的,数据是什么样的形式传输?DMA 能传输多大的数据量?

A. 数据源地址到数据目的地址 传输宽度或者说传输数据的形式,有几种:1)字节;2)半字;3)全字 [1字节=8bit  1半字=2字节=16位   1全字=2半字=4字节=32位]

B.传输的最大数据量是65536

楼主:
我们来看一下stm32f103ve的数据手册第九章DMA 大概的了解一下DMA的特性:

楼主:
四、怎样配置软件来使用DMA?

(1)配置dma
/*****************************************************************
*函数名称:  Dma_Init
*功能描述: 利用DMA 把内存的数据 传输到flash 达到高速传输的目的
*
*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  :无
*其他说明:无
*当前版本:v1.0
*作者         :尹宣
*完成时间:2013年12月1日
*修改日期                版本号                修改人                修改内容
*-----------------------------------------------------------------
*
******************************************************************/
void Dma_Init(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 DMA channel6 configuration */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32)SRC_Const_Buffer;                        //外设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DST_Buffer;                                        //内存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外设作为DMA的源端     DMA_DIR_PeripheralDST;   //外设作为目的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BufferSize;                                                        //传输大小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Enable;                        //外设地址增加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内存地址自增使能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Word;        //内存存储方式:字节  DMA_MemoryDataSize_Word;//字(32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_Mode_Normal 正常模式,只传送一次;  DMA_Mode_Circular:循环模式,不停的传送;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En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 Enable DMA Channel1 Transfer Complete interrupt */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1, DMA_IT_TC, ENABLE);

  /* Get Current Data Counter value before transfer begins */
  CurrDataCounter= DMA_GetCurrDataCounter(DMA1_Channel1);

  /* Enable DMA Channel6 transfer */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

楼主:
2.设置DMA优先级
/*****************************************************************
*函数名称:  NVIC_Config
*功能描述:        配置DMA的中断优先级
*
*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  :无
*其他说明:无
*当前版本:v1.0
*作者         :尹宣
*完成时间:2013年12月1日
*修改日期                版本号                修改人                修改内容
*-----------------------------------------------------------------
*
******************************************************************/
void NVIC_Config(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one bit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 Enable DMA channel1 IRQ Channel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MA1_Channel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函数名称:  NVIC_Config
*功能描述:        配置DMA的中断优先级
*
*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  :无
*其他说明:无
*当前版本:v1.0
*作者         :尹宣
*完成时间:2013年12月1日
*修改日期                版本号                修改人                修改内容
*-----------------------------------------------------------------
*
******************************************************************/
void NVIC_Config(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one bit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 Enable DMA channel1 IRQ Channel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MA1_Channel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楼主:
3.在stm3210x_it.c 文件中添加 DMA中断处理函数
/*******************************************************************************
* Function Name  : DMAChannel1_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DMA Stream 1 interrupt request.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DMA1_Channel1_IRQHandler(void)
{
        /* Test on DMA Channel1 Transfer Complete interrupt */
  if(DMA_GetITStatus(DMA1_IT_TC1))                //DMA1_IT_TC1:通道1传输完成中断
  {
    /* Get Current Data Counter value after complete transfer */
   CurrDataCounter= DMA_GetCurrDataCounter(DMA1_Channel1);         //返回当前DMA通道1 剩余的待传输的数据数目
    /* Clear DMA Channel1 Half Transfer, Transfer Complete and Global interrupt pending bits */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1_IT_GL1);                //清中断1全局中断
  }

}

楼主:
4主函数部分:
int main(void)
{
//         int count;
        uint32 judge;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0x00);  // NVIC_VectTab_FLASH=0x08000000
//         RCC_Config();
        SysTick_Init();
        GPIO_Config();
        USART1_Init(19200);

        NVIC_Config();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1);                        //延时2个时钟周期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使能预取指缓存*/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Dma_Init();
        /* Get Current Data Counter value before transfer begins */
        CurrDataCounter = DMA_GetCurrDataCounter(DMA1_Channel1);        //返回当前DMA通道x, 剩余待传输数据数目

        while( CurrDataCounter!=0) ;
        judge = memcmp(SRC_Const_Buffer,DST_Buffer,BufferSize);

        if(0==judge)
        {
                USART1_SendData(" Same !!!\r\n",sizeof(" Same !!!\r\n"));
        }
        else
        {
                USART1_SendData(" different !!!\r\n",sizeof(" different !!!\r\n"));
        }

        Delay_ms(1);

}

楼主:
五、测试验证

1.我们先看看看下图

楼主:
看点0:
问1:

         使用内存窗口观测SRC_Const_Buffer和DST_Buffer所在的位置,可以发现SRC_Const_Buffer

地址为0x08001B24,,即Flash中;DST_Buffer地址为0x2000002c,即RAM中;

楼主:
答1:

不能改变其值得变量(包括全局和局部)都是存储在FLASH中的,能改变的都储存在SRAM中

SRC_Const_Buffer  的定义:uc32 SRC_Const_Buffert

搜索了一下uc32的出处----

typedef const uint32_tuc32;  /*!< Read Only */

DST_Buffer 的定义:u32DST_Buffer[BufferSize];

搜索了一下u32的出处----

Typedef uint32_t   u32;

楼主:
看点1:断点设置开始DMA传输前,

CurrDataCounter = DMA_GetCurrDataCounter(DMA1_Channel1);可以读出待传输的数据长度为0x20=32 跟我我们定义的待传输的数据长度是一样的;

看点2:开始传输前,目的数组DST_Buffer里面的全部为空即为:0x00;

楼主:
2.传输完成时,CurrDataCounter 值已经为0,即待传输数据为0;同时目的数组 DST_Buffer 已经有数据,我们用对比了一下源数组 和目的数组 相同则返回0; 证实了是相同的;

网友A:
SRAM和FLASH直接传输数据?这个可以用来干嘛呢?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B:
DMA说白了就是个缓冲器的,在高速数据采集中很有用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