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壤湿度采集后无线发送

楼主(2015-05-26):
在做土壤湿度采集,想用无线发送接收,想求教一下,采集到的数据应该怎么处理,交给无线模块,

就是不太会将两个模块揉到一起,

网友A:
采集后交给无线模块,突然采集的模块跟单片机连接,然后转发给无线模块,可以定时器触发采集与发送,采集完了,发送,然后等待定时器触发第二次采集,可以连续发送两次,用于确认。

网友B:
楼主弄个传感器就行了吧,用SPI接口通信读取传感器值,有温湿度传感器的,貌似DH11,记不清楚了,然后挂个无线通信芯片发送。

网友:
这种论坛搜一下,一大把的,也就是两个部分放一起就行了 。

网友C:
采集完了,发送,然后等待定时器触发第二次采集

网友:
就看你用什么无线应用发射了,蓝牙还是外坏,还是紫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