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器问题

楼主(2015-05-26):
最近是怎么了,总是遇见仿真器下载时提醒“could not find device(balabalabala)”

仿真器确定是完好的,软件也没问题,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不能找到设备,看看是不是USB口的问题,换个USB口试试。

网友B:
驱动卸载了重新安装就好了,我也遇到过。

网友C:
重新手动安装下驱动试试

网友D:
先卸载了,清理系统,之后重启,然后重装驱动试试看

网友E:
是不是晶振坏了,晶振坏了也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