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怎么实现延时函数

楼主(2015-05-26):
本人是新手。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我所用的芯片是F28035,然后我想用定时器0做一个延时函数,让程序延时200Ms,但是又不想用到中断。因为直接用循环的delay()函数时间不准确,所以想用定时器来实现一个200ms的延时,但是又不用中断。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延时函数,IAR自带,经常使用到
#define CPU_F ((double)8000000)   //外部高频晶振8MHZ
//#define CPU_F ((double)32768)   //外部低频晶振32.768KHZ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可以试试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延时函数,IAR自带,经常使用到
#define CPU_F ((double)8000000)   //外部高频晶振8MHZ
//#define CPU_F ...

这个的时钟是自己配置的?我用的芯片是TI的F28035,它的系统时钟是60MHz。你提供的方法我不是很懂

网友B:
看CCS自带的例程,里面有例程的。

网友C:
定时器里面计数,延时函数判断定时器里面的计数变量

网友D:
在定时器中断里做好全局变量的更新,在外部延时函数对该全局变量做判断。

网友E:
void sleep (u16_t ms)
{
    u16_t cur_cnt;

    if ( ms != 0 ) {                              // 时间不为0?
        cur_cnt    = CpuMsTicks;                  // 获取当前TICKS数
        while ( (CpuMsTicks - cur_cnt) < ms) {    // 等待时间到来
            _idle_();                             // 休眠
        }
    } else {
        _idle_();                                 // 休眠
    }
}

// 1MS中断
void TX_Handler (void)
{
    CpuMsTic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