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IC30F2010 PICDEM MC LV sensored BLDC 转20S左右就停

楼主(2015-05-26):
用的开发板附带的代码,按键后转20S左右就自动停止了,改过PWM的频率,占空比,都试过,每次都是这么长时间停
会不会是看门狗的问题?
第一次用PIC的片子,请大家多指教
//---------------------------------------------------------------------
//
//                                                         Software License Agreement
//
// The software supplied herewith by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orporated
// (the “Company”) for its PICmicro® Microcontroller is intended and
// supplied to you, the Company’s customer, for use solely and
// exclusively on Microchip PICmicro Microcontroller products. The
// software is owned by the Company and/or its supplier, and is
// protected under applicable copyright laws. All rights are reserved.
//  Any use in violation of the foregoing restrictions may subject the
// user to criminal sanctions under applicable laws, as well as to
// civil liability for the breach of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is
// license.
//
//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IN AN “AS IS” CONDITION. NO WARRANTIES,
// WHETHER EXPRESS, IMPLIED OR STATUTORY,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 TO,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 PARTICULAR PURPOSE APPLY TO THIS SOFTWARE. THE COMPANY SHALL NOT,
// IN ANY CIRCUMSTANCES, BE LIABLE FOR SPECIAL, INCIDENTAL OR
// CONSEQUENTIAL DAMAGES, FOR ANY REASON WHATSOEVER.
//
//---------------------------------------------------------------------
//        File:                ClosedLoopSenBLDC.c
//
//        Written By:                Stan D'Souza, Microchip Technology
//
//
// The following files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MPLAB project:
//
//                ClosedLoopSenBLDC.c                -- Main source code file
//                p30f2010.gld        -- Linker script file
//
//
//---------------------------------------------------------------------
//
// Revision History
//
// 10/01/04 -- first version
//----------------------------------------------------------------------

#define __dsPIC30F2010__
#include "c:\Program Files (x86)\Microchip\xc16\v1.24\support\dsPIC30F\h\p30F2010.h"

#define FCY  10000000                        // xtal = 5.0Mhz; PLLx8
#define MILLISEC FCY/10000                        // 1 mSec delay constant
#define FPWM 39000
#define POLEPAIRS        4                // number of pole pairs
#define INDEX        1                        // Hall sensor position index

#define S2        !PORTCbits.RC14
#define S3        !PORTCbits.RC13

#define CR        0x0D
#define LF         0x0A
#define BAUD 19200
#define SPEEDMULT        2343750
#define OFFSET 8

void InitADC10(void);
void AverageADC(void);
void DelayNmSec(unsigned int N);
void InitMCPWM(void);
void InitUART(void);
void SendCRLF(void);
void SendSpeed(void);
void InitTMR3(void);
void SendMsg(void);

struct {
                        unsigned RunMotor :         1;
                        unsigned SndSpeed :                1;
                        unsigned CheckRX :                1;
                        unsigned SendTX :                1;
                        unsigned unused         :        14;
                }        Flags;

unsigned int HallValue;
unsigned int timer3value;
unsigned int timer3avg;
unsigned char polecount;
unsigned char *TXPtr;
unsigned char *RXPtr;

unsigned char InData[] = {"000000"};
unsigned char OutData[] = {"Speed = 00000 rpm\r"};

/*************************************************************
        Low side driver table is as below.  In the StateLoTableClk
        and the StateLoTableAntiClk tables, the Low side driver is
        PWM while the high side driver is either on or off.
*************************************************************/

unsigned int StateLoTableClk[] = {0x0000, 0x0210, 0x2004, 0x0204,
                                                                        0x0801, 0x0810, 0x2001, 0x0000};
unsigned int StateLoTableAntiClk[] = {0x0000, 0x2001, 0x0810, 0x0801,
                                                                        0x0204, 0x2004, 0x0210, 0x0000};

/****************************************************************
Interrupt vector for Change Notification CN5, 6 and 7 is as below.
When a Hall sensor changes states, an interrupt will be
caused which will vector to the routine below
The program then reads PORTB, mask bits 3, 4 and 5,
shift and adjust the value to read as 1, 2 ... 6.  This
value is then used as an offset in the lookup table StateLoTableClk
or StateLoTableAntiClk to determine the value loaded in the OCDCON
register.  This routine also reads the Hall sensors and counts
up to the POLEPAIRS to determine the time for one mechanical
revolution using the fact that 1 mech rev = POLEPAIR*(1 elect. rev)
*****************************************************************/
void __attribute__((__interrupt__)) _CNInterrupt (void)
{
        IFS0bits.CNIF = 0;                                // clear flag
        HallValue = PORTB & 0x0038;        // mask RB3,4 & 5
        HallValue = HallValue >> 3;        // shift right 3 times
        OVDCON = StateLoTableAntiClk[HallValue];
/*
        if (HallValue == INDEX)        // has the same position been sensed?
                if (polecount++ == POLEPAIRS)        //has one mech rev elasped?
                {                                                                // yes then read timer3
                timer3value = TMR3;
                TMR3 = 0;
                timer3avg = ((timer3avg + timer3value) >> 1);
                polecount = 1;

                }
*/
}
//---------------------------------------------------------------------
/*
void __attribute__((__interrupt__)) _U1TXInterrupt(void)
{
        IFS0bits.U1TXIF = 0;        // clear interrupt flag
}

void __attribute__((__interrupt__)) _U1RXInterrupt(void)
{
        IFS0bits.U1RXIF = 0;        // clear interrupt flag
        *RXPtr = U1RXREG;
        if (*RXPtr == CR)
                {Flags.CheckRX = 1;RXPtr = &InData[0];}
        else *RXPtr++;
}

*/

/*********************************************************************
The ADC interrupt loads the PDCx registers with the demand pot
value.  This is only done when the motor is running.

*********************************************************************/

void __attribute__((__interrupt__)) _ADCInterrupt (void)
{
        IFS0bits.ADIF = 0;

        //if (Flags.RunMotor)
        //{
                //PDC1 = ADCBUF0 >> 1;                                        // get value ...
                //PDC2 = PDC1;                                        // and load all three PWMs ...
                //PDC3 = PDC1;                                        // duty cycles
                //Flags.SndSpeed = 1;                        // send speed info serially
        //}

}

int main(void)
{
        LATE = 0x0000;
        TRISE = 0xFFC0;                // PWMs are outputs
        CNEN1 = 0x00E0;                // CN5,6 and 7 enabled
        CNPU1 = 0x00E0;                // enable internal pullups
        IFS0bits.CNIF = 0;        // clear CNIF
        IEC0bits.CNIE = 1;        // enable CN interrupt
        InitMCPWM();
        InitADC10();
        //InitUART();
        //InitTMR3();
        //timer3avg = 0;
        while(1)
        {                while (!S2);                                // wait for start key hit
                while (S2)                                        // wait till key is released
                        DelayNmSec(10);
                // read hall position sensors on PORTB
                HallValue = PORTB & 0x0038;                        // mask RB3,4 & 5
                HallValue = HallValue >> 3;                        // shift right to get value 1, 2 ... 6
                OVDCON = StateLoTableAntiClk[HallValue];        // Load the overide control register
                PWMCON1 = 0x0777;                                        // enable PWM outputs
                Flags.RunMotor = 1;                                        // set flag
                //T3CONbits.TON = 1;                                // start tmr3
                //polecount = 1;
                //U1STAbits.UTXEN = 1;                        // start transmission
                //U1TXREG = CR;
                //U1TXREG = LF;
                //DelayNmSec(100);

                /*

                while (Flags.RunMotor)                                // while motor is running
                        {
                        if (S2)                                                        // if S2 is pressed
                                {
                                PWMCON1 = 0x0700;                        // disable PWM outputs
                                  OVDCON = 0x0000;                        // overide PWM low.
                                U1STA = 0x0000;                                // clear transmit
                                Flags.RunMotor = 0;                        // reset run flag
                                while (S2)                                        // wait for key release
                                        DelayNmSec(10);
                                }
                        //if (Flags.SndSpeed)
                        //        SendSpeed();
                        }
                 */
        }        // end of while (1)

}

/*******************************************************************
                Below is the code required to setup the ADC registers for :
                1. 1 channel conversion (in this case RB2/AN2)
                2. PWM trigger starts conversion
                3. Pot is connected to CH0 and RB2
                4. Manual Stop Sampling and start converting
                5. Manual check of Conversion complete

*********************************************************************/
void InitADC10(void)
{

ADPCFG = 0xFFF8;                                // all PORTB = Digital;RB0 to RB2 = analog
ADCON1 = 0x0064;                                // PWM starts conversion
ADCON2 =  0x0200;                                // simulataneous sample 4 channels
ADCHS = 0x0002;                                // Connect RB2/AN2 as CH0 = pot  ..
                                                                // ch1 = Vbus, Ch2 = Motor, Ch3 = pot
ADCON3 = 0x0005;                                // Tad = 3Tcy
IFS0bits.ADIF = 0;
IEC0bits.ADIE = 1;

ADCON1bits.ADON = 1;                        // turn ADC ON
}

/********************************************************************
InitMCPWM, intializes the PWM as follows:
1. FPWM = 16000 hz
2. Independant PWMs
3. Control outputs using OVDCON
4.        Set Duty Cycle with the ADC value read from pot
5. Set ADC to be triggered by PWM special trigger
*********************************************************************/

void InitMCPWM(void)
{
        PTPER = FCY/FPWM - 1;//255

        PWMCON1 = 0x0700;                        // disable PWMs
        OVDCON = 0x0000;                        // allow control using OVD
        PDC1 = 150;                                        // init PWM 1, 2 and 3 to 100
        PDC2 = 150;
        PDC3 = 150;
        SEVTCMP = PTPER;
        PWMCON2 = 0x0F00;                // 16 postscale values
     //    FLTACON = 0x0087;//  FLTAM=1
        PTCON = 0x8000;                        // start PWM

}

/************************************************************************
Tmr3 is used to determine the rotor speed so it is set to count using Tcy/256

*************************************************************************/

void InitTMR3(void)
{
        T3CON = 0x0030;                        // internal Tcy/256 clock
        TMR3 = 0;
        PR3 = 0xFFFF;
}

void InitUART(void)
{
//---------------------------------------------------------------------
// Initialize the UART1 for BAUD = 19,200
U1MODE = 0x8000;
U1STA = 0x0000;
U1BRG = ((FCY/16)/BAUD) - 1;        // set baud to 19200
//IEC0bits.U1RXIE = 1;
RXPtr = &InData[0];                // point to first char in string
Flags.CheckRX = 0;
Flags.SendTX = 0;

// U1STAbits.UTXEN = 1;           // Initiate transmission
}

//------------------------------------------------------------------------
// SendSpeed sends the speed information on the uart at 19200 baud
//------------------------------------------------------------------------
void SendSpeed()
{
unsigned int k;
unsigned char c;

        k = SPEEDMULT/timer3avg;
        c = k/10000;
        if (c > 0)
                k = k - c*10000;
        OutData[OFFSET] = (c + 0x30);
        c = k/1000;
        if (c > 0)
                k = k - c*1000;
        OutData[OFFSET+1] = (c + 0x30);
        c = k/100;
        if (c > 0)
                k = k - c*100;
        OutData[OFFSET+2] = (c + 0x30);
        c = k/10;
        if (c > 0)
                k = k - c*10;
        OutData[OFFSET+3] = (c + 0x30);
        OutData[OFFSET+4] = (char)(k + 0x30);
        TXPtr = &OutData[0];
        SendMsg();
        Flags.SndSpeed = 0;
}

void SendMsg(void)
{
while (*TXPtr)
        {
        while (U1STAbits.UTXBF);
        U1TXREG = *TXPtr++;
        }
}

//---------------------------------------------------------------------
// This is a generic 1ms delay routine to give a 1mS to 65.5 Seconds delay
// For N = 1 the delay is 1 mS, for N = 65535 the delay is 65,535 mS.
// Note that FCY is used in the computation.  Please make the necessary
// Changes(PLLx4 or PLLx8 etc) to compute the right FCY as in the define
// statement above.

void DelayNmSec(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j;
while(N--)
        for(j=0;j < MILLISEC;j++);
}

网友(2015-07-08):
贴一大串代码 无法回答。。。

网友A(2020-12-06):
不知道楼主怎么样了,我连转都没有转起来,希望能跟楼主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