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教大神,与非门上面那根线怎么接!!有图!

楼主(2015-05-26):
(无正文)

网友A:
我也说一句

网友B:
接高电平。

网友A:
那是电源么

楼主:
要是高电平的话应该是直接VDD啊,没必要这样吧

网友B:
不是电源。是控制与非门输出状态的使能信号。此脚置高,与非门输出有效。此脚低,输出高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电源。是控制与非门输出状态的使能信号。此脚置高,与非门输出有效。此脚低,输出高阻。 ...

了解,谢谢大神!

网友C:
上面那根线 哪根? VDD的那个,还是address那个 ?
VDD那个当然接高电平,address接你想要的信号··

网友D:
我来学习一下

网友E:
一般有两根线,一个接电源12V或者其他电压,一个接地。电路图中的应该接驱动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