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请教imx6d/q上ipu1和ipu2是是如何选择的

楼主(2015-05-26):
小弟刚接触imx6,下面问题的描述可能比较混乱,希望各位大侠耐心看完并给予答复~多谢了!!!!
今天看imx6的文档发现在imx6d/q上存在两个ipu模块,那在实际应用中ipu1和ipu2是如何选择的呢?

比如说选择通过ipu的csi接口外接了一个camera,如何通过lvds接了一个显示屏。
那么camera的输入时走的ipu1还是ipu2,lvds的输出走的ipu1还是ipu2呢?
这是由硬件连接决定的还是软件可配置的?

网友A:
是由软件决定的吧,不是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由软件决定的吧,不是太懂

我也不懂。手册上只是说到了有两个IPU模块,每个IPU有两个CSI接口和两个DI接口。具体和外部摄像头和显示屏怎么连接的就不清楚了。希望高手帮忙解答~~

网友B:
根据经验,磨一段时间就啥都知道了

楼主:
刚在文档上看到IPU1模块外部接口信号有 IPU1_CSI0_XX,IPU1_D10_XX,IPU1_DI1_XX,IPU1_DISP0_XX,IPU1_DISP1_XX
IPU2的外部接口信号有IPU2_CSI1_XX,IPU2_DI0_XX,IPU2_DISP0_XX
这是不是意味着如果硬件接在了对应的信号上那么就对应了某个IPU的输入或者输出呢?

网友C:
解决了吗,楼主

网友D:
前段时间搞camera,你可以看看源码里面的用法和解释,附带看看datasheet......

网友E:
楼主你好,关于i.mx6q上是有两个ipu模块的,具体关于ipu的介绍你可以看一下i.mx6q参考手册中的介绍,你就会明白一些。就IPU本身来讲就是很复杂的,不是很好理解,只能是慢慢熟悉用多了以后就会清楚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刚在文档上看到IPU1模块外部接口信号有 IPU1_CSI0_XX,IPU1_D10_XX,IPU1_DI1_XX,IPU1_DISP0_XX,IPU1_DISP1_X ...

你这里看到的IPU的信号接口, IPU1_CSI0_XX是对应着你接camera的,而IPU1_DI1_XX是你用来配置显示用的(如lvds,lcd屏等),具体的配置要看你是要怎么使用的了。这样,建议你参考飞思卡尔官网提供的开发板的设计来看BSP中的配置,你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希望可以对你有帮助。有问题我们再沟通。

网友E:
非常感谢你关于i.mx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如果没有解决,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