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运放之输入偏置电流

楼主(2015-05-26):
      定义:当输出维持在规定的电平时,两个输入端流进电流的平均值。
      优劣范围: 60fA~100µA。数量级相差巨大,这取决于运放输入端结构, FET 输入的会很小。

楼主:
      理解: 运放的两个输入端并不是绝对高阻的, 本项指标主要描述输入端流进电流的数量级。 比如某个运放在接成跟随器且正输入端接地情况下,正输入端存在流进电流1.3nA,即图 2-2 中 IB1=1.3nA,负输入端存在流进电流 0.6nA,即图 2-2 中 IB2=0.6nA,那么该运放的输入偏置电流 IIB 即为 0.95nA。

楼主:
      后果:第一,当用放大器接成跨阻放大测量外部微小电流时,过大的输入偏置电流会分掉被测电流,使测量失准。第二,当放大器输入端存在电阻接地时,这个电流将在电阻上产生不小的输入电压。

楼主:
      对策:为避免输入偏置电流对放大电路的影响,最主要的措施是选择 IB较小的放大器。有很多 FET 输入运放可以实现这个要求。 但是需要注意,高速运放且 IB 较小的运放比较难选择,数量极少。 ADI 公司的 ADA4817-1/-2,带宽 1050MHz, IB 约为 2pA,单位增益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