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积分电路中输出三角波上移问题

楼主:
来自 2楼

网友A(2015-05-28):
看上面有平顶就知道饱和了。直流分量累积直达输出饱和。
直流分量的来源:
1、运放失调电压。
2、运放失调电流。
3、信号占空比误差。

来自 3楼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我已理解。不过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基本差分运放的负反馈是什么类型的负反馈 ?我理解是电压并联负反馈,不知对不对,还请高人赐教!

网友B:
C1上得并一电阻,来降低低频,尤其是直流的增益。

网友C:
对的啊。
如果不跑上去就错了

网友D:
没错,就应该完全在横轴之上。

因为你输入的方波是从上升沿开始的。
自己计算一下,是否三角波全部应该在横轴之上?

如果方波从下降沿开始,或者从高电平一半的地方开始,或者从低电平一半的地方开始,输出都不一样的。

网友E:
和输入信号的直流电平有关呀,积分么,有误差一直累积,直到饱和。

网友D(点评):
此例中,不是误差的积累。

网友F:
显然,这是由于“初始条件”所致。既然是“积分”,存在这么个“初始条件”那是一点都不奇怪。归根结底,还是《数学》没学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和输入信号的直流电平有关呀,积分么,有误差一直累积,直到饱和。

MAYCHANG的点评,我不认可的呀。
LZ的意思是,为什么跑上去,看波形,是一直跑上去。
这显然是输入方波的直流电平不是0电平。

网友D(点评):
仿真可以使用理想运放,无失调,无温漂输出范围无穷大。理想信号源直流电平是零。理想运放仍然可能出现全部波形在横轴之上的情况。注意6楼HWM。

网友E:
如果只是维持在某个电平,就说明开始时曾经有直流电平不是0的情况发生过。

网友G:
目测是运放输入偏流或者失调闹得,也就是0输入的时候,实际上由于放大器的误差,不是0输入

网友H:
积分电路,一个矩形波过后,如果电容不能及时放电,积累的电压与下一个矩形波叠加,就将三角形波推高。

网友(2022-12-02):
引用 网友H:
积分电路,一个矩形波过后,如果电容不能及时放电,积累的电压与下一个矩形波叠加,就将三角形波推高。 ...

那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I:
好好学学模拟用的地方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