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差合成问题

楼主(2015-05-26):
误差界是(0,正实数),如此误差项μ已知,这种情况怎么算

网友A:
应该按照t分布合成,楼主的总体计算没错,但要考虑U的自由度,然后查表的置信因子,最后计算总的标准不确定度,可以私聊

已发信^_^

楼主:
正偏的误差项μ已知是不是用瑞利分布好
还是误差项μ已知,那减去μ,这样转换成0轴的t分布再算?

网友A:
为什么要看做是瑞利分布,既然误差项u的界限已知,就知道其扩展不确定度,只要能算出来自由度,就能按t分布合成,至于误差限是(0,正实数)只需去一半即可作为扩展不确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