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么把普通摄像头改装WIFI摄像头

楼主(2015-05-26):
LZ最近在做航拍,普通的WiFi摄像头体积大,就想自己改装一个,要体积小能实时传输图像。大家伙给吱吱招

网友A:
去买现成的吧,你自己做恐怕体积、重量只会更大。

网友A:
非要自己做,看你的能力。方法:用ARM等高速处理器打包视频数据流,外扩WIFI模块或芯片,协议栈采用嵌入式操作系统内含的,这样最简单,体积、重量控制靠小型化封装解决,但你自己手工恐怕焊不了。

网友A:
补充:如自己做,应该用手机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要自己做,看你的能力。方法:用ARM等高速处理器打包视频数据流,外扩WIFI模块或芯片,协议栈采用嵌入式 ...

3q,我先去做下,看行不,有问题了再找你啊

网友B:
买个便宜的安卓手机 然后OK了

网友C:
WIFI摄像头便宜又好,网上一大把,你上淘宝搜下:IPC模块, 加个WIFI模块,电源模块就OK了,不加外壳非常轻,不用考虑载荷问题。需要考虑的问题是:WIFI摄像头普通的,电流异常巨大,你的电池能撑多久的问题。

估计商业航拍摄像头,都是通过优化的,功耗很低,否则很难飞长时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WIFI摄像头便宜又好,网上一大把,你上淘宝搜下:IPC模块, 加个WIFI模块,电源模块就OK了,不加外壳非常轻 ...

用在航拍机上面,这点电流跟电机相比,我想应该算不得大了。

网友E:
买现成的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便宜的安卓手机 然后OK了

昨天刚拆了一部HTC的智能机,不过不知道摄像头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FI摄像头便宜又好,网上一大把,你上淘宝搜下:IPC模块, 加个WIFI模块,电源模块就OK了,不加外壳非常轻 ...

谢了哈  我昨天拆了一部HTC智能机,先看下用手机的行不

楼主:
看了淘宝的,都是大块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昨天刚拆了一部HTC的智能机,不过不知道摄像头怎么用

晕。。。。手机直接录制啊 固定在旋翼机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手机直接录制啊 固定在旋翼机上就行

不是要录像,是要能实时视频传输人在下面用手机可以看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要录像,是要能实时视频传输人在下面用手机可以看到的

wifi啊 距离不够的话 USB接图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fi啊 距离不够的话 USB接图传啊

哥们,天上飞的东西,用USB?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哥们,天上飞的东西,用USB?

有何不可?如果实在做不出 我记得手机有专门的方案接远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何不可?如果实在做不出 我记得手机有专门的方案接远传的

没尝试过USB做这个,一般的智能机都有专门的方案接远传吗,距离问题能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