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求助!为什么串口接收程序不好使???应该怎样修改

楼主(2015-05-26):
#include"stm32f10x_map.h"
int main()
{
RCC->APB2ENR|=1<<14;
RCC->APB2ENR|=1<<2;
RCC->APB2ENR|=1<<5;
GPIOA->CRH&=0xfffff00f;
GPIOA->CRH|=0x000004b0;
USART1->BRR=0x0045;
USART1->CR1|=1<<2;
USART1->CR1|=1<<3;
USART1->CR1|=1<<13;
if(USART1->SR&1<<5)
return USART1->DR;
}

网友A:
表示没看懂你在干嘛,你这把main作为函数,你要在哪里读接收数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示没看懂你在干嘛,你这把main作为函数,你要在哪里读接收数据呢?

我是初学者,也有点迷糊,能不能帮我修改一下呢?我就是想用串口调试助手给单片机发送一个数据,然后返回我发送的数据

网友B:
你这样肯定收不到数据.

USART1->CR1|=1<<2;
USART1->CR1|=1<<3;
USART1->CR1|=1<<13;
if(USART1->SR&1<<5)
return USART1->DR;

串口是异步的, 初始化后需要等待好久才可能收到数据, 直接判断当然收不到数据.
另外, 你的代码连主循环都没有, 建议楼主先拿例程参考了开始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肯定收不到数据.

USART1->CR1|=1

#include"stm32f10x_map.h"
char Usart1_Rxd()
{if(USART1->SR&1<<5)
  return USART1->DR;
  else
  return 0;
  }

int main()
{
RCC->APB2ENR|=1<<14;
RCC->APB2ENR|=1<<2;
GPIOA->CRH&=0xfffff00f;
GPIOA->CRH|=0x000004b0;
USART1->BRR=0x0045;
USART1->CR1|=1<<2;
USART1->CR1|=1<<3;
USART1->CR1|=1<<13;
while(1)
{
if(USART1->SR&1<<5)
return USART1->DR;
}
}
这样呢?我是初学者,不太明白,例程很多都是操作库函数啊,没找到操作寄存器的

网友B:
首先: 操作库函数是简捷快速的控制方式,希望先适应它, 熟练后再考虑操作寄存器的方式.

main() 里面一般不直接 return 有意义的值, 因为 main 是不会执行到 return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 操作库函数是简捷快速的控制方式,希望先适应它, 熟练后再考虑操作寄存器的方式.

main() 里面一般不 ...

那我应该怎么修改这个程序呢

网友C:
不是很懂,希望高手帮到你。。

网友D:
建议先 下载别人的程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先 下载别人的程序看看

找了很多,都是使用库函数编的,哎。。。

网友E:
main函数都return了,楼主,你还是暂时不要研究串口了,先研究IO取反输出吧。把程序的基本运行先搞清楚了再研究复杂外设。

网友:
找个历城不就是了 ,官网上一大把

网友F:
建议还是使用ST的厂家固件库,做底层驱动,安全可靠。
在关键的地方再使用寄存器操作。

串口操作在ST的固件库里有例子,很容易懂。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找了很多,都是使用库函数编的,哎。。。

库函数 是主流

楼主:
哪位大神能帮我写一个串口接收程序啊!!!操作寄存器的,实在找不出问题所在啊
#include"stm32f10x_map.h"
u8 res;

int main()
{
RCC->APB2ENR|=1<<14;          //开启USART时钟
RCC->APB2ENR|=1<<2;          //开启GPIOA时钟
GPIOA->CRH&=0xfffff00f;
GPIOA->CRH|=0x000004b0;   //PA.09(TX1)复用推挽输出,PA.10(RX1)浮空输入
USART1->BRR=0x0045;           //设置波特率为115200
USART1->CR1|=1<<2;                   //接收允许
USART1->CR1|=1<<3;                   //发送允许
USART1->CR1|=1<<13;           //USART允许
RCC->APB2ENR|=1<<5;           //开启GPIOD时钟
GPIOD->CRH&=0x0000ffff;
GPIOD->CRH|=0x33330000;    //设置PD.13位通用推挽输出

while(1)
{
if(USART1->SR&1<<5)
{res=USART1->DR;
if(res==1)
GPIOD->ODR=0xffff;}        //如果接收到1,点亮点亮小灯
}
}

网友B:
还不如这样写:

while(1) {
if(USART1->SR&1<<5)   {
GPIOD->ODR=USART1->DR;       //如果接收到数据, 将数据放到端口
}
}

网友G:
初学者就老老实实从跑马灯搞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不如这样写:

while(1) {

这样写 还是点亮不了小灯,到底哪里有问题呢????

网友H:
,1,建议首先直接点灯,看控制亮灭的时钟和IO相关的寄存器配置是否正确;2,再检查串口初始化相关的配置是否正确(波特率设置如果不对的话,也收不到);3,通过串口发送一些数据,看串口调试助手能不能收到数据。

楼主:
我加上了注释的那段程序,程序就没问题啦,请问各位大神,为什么要加上那段程序啊????
#include"stm32f10x_map.h"
u8 res;
// char Usart1_Rxd()
// {
//  if (USART1->SR&1<<5)
//  return USART1->DR;
//  else
//  return 0;
//  }
//
int main()
{
RCC->APB2ENR|=1<<14;          //开启USART时钟
RCC->APB2ENR|=1<<2;          //开启GPIOA时钟
GPIOA->CRH&=0xfffff00f;
GPIOA->CRH|=0x000004b0;   //PA.09(TX1)复用推挽输出,PA.10(RX1)浮空输入
USART1->BRR=0x0045;           //设置波特率为115200
USART1->CR1|=1<<2;                   //接收允许
USART1->CR1|=1<<3;                   //发送允许
USART1->CR1|=1<<13;           //USART允许
RCC->APB2ENR|=1<<5;           //开启GPIOD时钟
GPIOD->CRH&=0x0000ffff;
GPIOD->CRH|=0x33330000;    //设置PD.13位通用推挽输出

while(1)
{
if(USART1->SR&1<<5)
{res=USART1->DR;
if(res==0x36)
GPIOD->ODR=0xffff;   }    //如果接收到1,点亮点亮小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