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外包] 有会软解UID的吗有程序但加密了

楼主(2015-05-26):
价格:1000 元
已经读出HEX文件  但写到新片中不能运行  可能是UID加密了

有高手能解吗 具体型号是 *D32F105CBT6的

联系QQ:648703990

网友A:
以前有个家伙,花了十几万去**克隆硬盘。
后来发现硬盘的东西克隆了还不行,要克隆芯片才行。
很多人稀里糊涂的,懂个一知半解,以为了不起,就把血本投进去,抄板,克隆复制什么的。
确实有很多人通过抄板发了财的。但目前来看,大部分**的,都最后没能成功。
成功的那一部分,其实懂行的,根本就不需要花几十万去**,自己买个工具就可以读出来。
我以前认识一个**下载器的,赚了点钱,其实他那个东西的技术都是开放的,CPU里面的东西没加密。就FLASH和GAL,有工具直接读就可以了。

网友B:
解UID应该一大把,深圳那边便宜的记得就几千

楼主:
感谢二楼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