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以块状方式凌乱分布的情况

楼主(2015-05-26):
我在开发一个双目摄像头系统,每个相机的CMOS采集到数据后,通过FPGA和68013,数据经过USB线传输到一个两路并一路的芯片,再以一路信号经过主USB线输出到PC。大多数情况下都没有问题,PC采集到的两个相机的图片都是完好的,同样采用INTEL CPU的电脑,更换不同的主USB线(同一批生产出来的),20%的线会出现图像以块状方式凌乱分布的情况

楼主:
应该是收到的数据包顺序乱了,造成拼起来是一副杂乱的图

网友A:
图像以块状方式凌乱分布, 看样各块的图像没有面目全非.

楼主:
用情况1中挑出来的好的主USB线,把电脑换成一个AMD CPU的电脑,又出现图像以块状方式凌乱分布的情况,并且在AMD CPU电脑下所有的USB线都会出现块状碎裂。

网友B:
是不是太快了

楼主:
每个相机每秒采样15帧1280×1024的图像+512BYTE的数据头

网友C:
把帧数下降一半试试

楼主:
试过了,貌似问题也没有改善

网友C:
可能是庞大的数据输入, 导致数据缓冲区管理的混乱

网友D:
嗯,驱动方面的问题

楼主:
好的,我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