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IAR 软件模拟调试不了的原因。。

楼主(2015-05-26):
如附件。

网友A:
把优化关了,另外检查是否有没有处理的中断向量(比如开了中断IE,却没有写ISR函数)

网友B:
鼠标点一下C代码处就可以了!

楼主(2015-07-21):
求教,不行。

网友C(2016-11-15):
楼主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求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