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6713flash固化及boot问题

楼主(2015-05-26):
DSP6713做了个项目,代码量和数据比较大,外挂了一片SRAM和一片Flash。
调试程序是用仿真器实现的,cmd空间分配一部分在内部ram,一部分在外部ram,测试正常。
现要固化程序到flash,屏蔽一部分程序(使程序和数据全部分配在内部ram),利用了二级boot汇编,将程序从flash中拷贝到内部ram,可测试正常。
可是,实际程序有一部分是在外部ram,即还需要利用二级boot将一部分代码从flash拷贝到外部ram,我修改了二级boot,emif总线也配置了,flash烧写也增加了,可是没有实现!!!代码不方便贴有保密
请问,从flash拷贝到内部和外部ram是否可以一起实现?请教大家需要怎么实现?难道需要用edma吗?

楼主:
已实现FLASH固化

网友A:
顶起,大家来讨论

网友B:
已实现FLASH固化

怎么弄的

网友C:
没试过啊,应该不行吧,这两个速度不同的。

网友D:
这个同时是个什么概念,不能分先后顺序吗?还是通过DMA,然他们自动去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