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请教8255的使用

楼主(2015-05-26):
使用上述的连接,P3连接DB,P2连接各控制口,不使用以下是代码
//------------------------------------------------------------------------------
P3=0x80; //定义控制字,A组和B组为工作方式0,全输出
delay(100);
P2=0xad; /*定义数据方向DB-控制寄存器
XX|CS|RD |WR |A1 |A0 |XX|XX=
1 0 1 0 1 1 0 1 */
delay(100);
P2=0xa1; /*定义数据方向DB-PA
XX|CS|RD |WR |A1 |A0|XX|XX=
1 0 1 0 0 0 0 1 */
delay(100);
while(1)
{
WR=1;
delay(100);
P3=0xaa;
delay(100);
WR=0;
}
//------------------------------------------------------------------------------
用protenus仿真,仿真结果符合P3=0xaa的要求。实际运行中,发现PA各个LED无法点亮,万用表测得PA各口电压都一样,而不是0xaa的逻辑关系,应该是PA没有输出。
修改P2使其DB输出至PB和PC,也是一样的结果。
请问是否程序有问题?

楼主:
已重新补上图片

楼主:
求大神解答!!!!

楼主:
求大神解答.

!!!!!!

网友A:
电路有问题,程序也不对,关于电路还是百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