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有输入压差50mv左右输出才动作的电压比较器吗?

楼主(2015-05-27):
如题,想做个触发电路,通过负载电流变化来判断系统状态:VCC=3.3V,用3个1R的电阻作为电流采样,现检测到负载在待机时,电阻两头压差有300mv左右,当负载工作状态的时候,电阻两头压差是360-500mv左右波动,现要求负载在待机状态的时候,运放输出低电平,MCU关闭;当负载处于工作状态的时候,运放输出高电平,MCU开启。。这种情况用那种运放比较好?
输入+-可以用电阻稍微分压可以微调到合适临界值,只是如果+-压差有几mv就触发的话,一旦有干扰运放输出状态就很难控制。。求大师给个方案,谢谢。。

网友A:
1.  楼主,你这个系统有问题。工作电流最大也才500mV/3R = 167mA,而待机电流就达300mV/3R = 100mA,太大。需要改进。

2.  先放大电流采样电压。然后用比较器。

网友B:
输入压差50mv,需要你自己加回差电路的。比较器电路加一个小的正反馈就可以了。

虽然提高比较器的回差能够提升比较器输出的噪声容限,相反降低了比较器输入电压分辨率。gx_huang大侠误人子弟呀.

网友C:
随便哪个比较器都可以实现,象板凳说的。

网友D:
这么小的回差不好弄,也容易误动作。

最好是先放大,然后用滞回比较器(运放搭个就是了)。

网友E:
同意 gx_huang  的办法.
这也是比较电路里提高稳定性常用的办法. 至于回滞电压, 可以根据电源电压和反馈电阻来调节.

可以阅读一下此帖: http://bbs.21ic.com/icview-83689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楼主,你这个系统有问题。工作电流最大也才500mV/3R = 167mA,而待机电流就达300mV/3R = 100mA,太大。 ...

电阻是并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压差50mv,需要你自己加回差电路的。比较器电路加一个小的正反馈就可以了。 ...

有图吗?求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意 gx_huang  的办法.
这也是比较电路里提高稳定性常用的办法. 至于回滞电压, 可以根据电源电压和反馈电 ...

我是小白一个。。求指导

网友F:
就是一个正反馈,利用电源(运放输出)电压和反馈电阻比例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是一个正反馈,利用电源(运放输出)电压和反馈电阻比例计算

能给个图看看么?谢谢

网友B:
这是基础,模拟书的运放章节,一般都有介绍。

楼主:
是这种么?有2个问题:
1:这种反馈会不会造成输出一直是高电平?
2:如果负载换成12V或者5V供电,但是比较器电源依然接3.3V,跟负载接3.3V时回差会不一样么?其他参数会不会变?(假设负载电流不变) 因为输出不允许大于5V,会烧MCU,所以运放只能接3.3V. 或者运放供电直接用负载电源,然后用N-mos反相会不会好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种么?有2个问题:
1:这种反馈会不会造成输出一直是高电平?
2:如果负载换成12V或者5V供电,但是比 ...

回复第1个问题。
如果回差稍大。对于50 ~60mV输入电压差当然会造成一直高电平或低电平。只有减少回差。不用加正反馈电阻,甚至可以考虑加负反馈电阻。

网友F:
如果你对精度要求较高,请使用窗口比较器,也可以看看555的内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你对精度要求较高,请使用窗口比较器,也可以看看555的内部电路

用max471+LM321不知道会不会好点,LTC1153貌似也可以。。只是有点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