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STM32单片机的问题1

楼主(2015-05-27):
各位高手,小弟正在基于STM32单片机、uc/os-ii和ucgui开发软件,软件的功能是“通过LCD屏显示TF卡中的文件,连接USB线,可以将TF卡中的文件导出”。当配置完成SDIO中断后,LCD屏幕黑屏。调试发现,程序停在了HardFaultException位置。请教其中的原因。谢谢各位高手。

配置SDIO中断的代码如下: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SDIO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0;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网友A:
看看中断名是否正确,和.S文件对下;
不对的话,也会如此;

网友B:
中断没使能吧

网友C:
HardFault多数在STACK或缓冲区溢出时出现,查查看。在怀疑出问题的地方之前加断点,慢慢排查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