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rdFault_Handler问题查找方法

楼主(2015-05-27):
STM32出现HardFault_Handler故障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1、内存溢出或者访问越界。这个需要自己写程序的时候规范代码,遇到了需要慢慢排查。

2、堆栈溢出。增加堆栈的大小。

楼主:
出现问题时排查的方法:

发生异常之后可首先查看LR寄存器中的值,确定当前使用堆栈为MSP或PSP,然后找到相应堆栈的指针,并在内存中查看相应堆栈里的内容。由于异常发生时,内核将R0~R3、R12、LR、PC、XPRS 寄存器依次入栈,其中LR即为发生异常前PC将要执行的下一条指令地址。

注意:寄存器均是32位,且STM32是小端模式。(参考Cortex-M3权威)

楼主:
编写问题代码如下:
void StackFlow(void)
{
int a[3],i;

for(i=0; i<10000; i++)
{
  a[i]=1;
}
}

void SystemInit(void)
{
  /* Reset the RCC clock configuration to the default reset state ------------*/
  /* Set HSION bit */
  RCC->CR |= (uint32_t)0x00000001;

  /* Reset CFGR register */
  RCC->CFGR = 0x00000000;

  /* Reset HSEON, CSSON and PLLON bits */
  RCC->CR &= (uint32_t)0xFEF6FFFF;

  /* Reset PLLCFGR register */
  RCC->PLLCFGR = 0x24003010;

StackFlow();

  /* Reset HSEBYP bit */
  RCC->CR &= (uint32_t)0xFFFBFFFF;

。。。。。。。。。。。。。。

}

楼主:
DEBUG如下图

SP值为0x20008560,查看堆栈里面的值依次为R0~R3、R12、LR、PC、XPRS, 例如R0(10 27 00 00),  显然堆栈后第21个字节到24字节即为LR,该地址0x08001FFD即为异常前PC将要执行的下一条指令地址(即StackFlow()后面的语句处 RCC->CR &= (uint32_t)0xFFFBFFFF)

楼主:
另一种方法:

默认的HardFault_Handler处理方法不是B .这样的死循环么?楼主将它改成BX LR直接返回的形式。然后在这条语句打个断点,一旦在断点中停下来,说明出错了,然后再返回,就可以返回到出错的位置的下一条语句那儿
  1. __asm void wait()
  2. {
  3.       BX lr
  4. }

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
{
    /* Go to infinite loop when Hard Fault exception occurs */
       wait();
}

网友A:
堆栈溢出的话,一般来说需要精简程序代码的,尽量少占用RAM的使用空间的。

网友B:
HardFault_Handler的问题比较难找的吧。。原因很多的,一般处理办法就是在该处直接的加入复位机制的吧。

网友B:
不管怎样处理的,前提条件是不能让进入死循环的。。

网友C:
学习了,比较有用,有时候进入了错误中断,但就是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引起的。

网友D:
这个对于定位错误很有帮助的,不用瞎乱找出错的地方了。

网友E:
这个问题的经常会出现的,,原来是这方面的问题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出现问题时排查的方法:

发生异常之后可首先查看LR寄存器中的值,确定当前使用堆栈为MSP或PSP,然后找到相 ...

这些线管寄存器的都需要检查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另一种方法:

默认的HardFault_Handler处理方法不是B .这样的死循环么?楼主将它改成BX LR直接返回的形式 ...

死循环的是需要注意的,避免进入死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比较有用,有时候进入了错误中断,但就是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引起的。 ...

其实,就是这样,也是比较难找的,好好的规范好程序,一般出现在还没有初始化完毕就开中断的情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就是这样,也是比较难找的,好好的规范好程序,一般出现在还没有初始化完毕就开中断的情况。 ...

是了,和初始化的代码有很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