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模块的最小启动电流与输入电流是多少?

楼主(2015-05-27):
模块的最小启动电流和输入电流是多少?如何减小模块的启动电流呢?求教。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的?

网友A:
楼主说的是具体点?

楼主:
比如说,20W的4:1电压输入,DC-DC模块

网友B:
模块的启动电流一般在1.4~1.6 倍Iin-max 左右,增加输出端的容性负载也会抬高。
模块的启动电流值,建议选择功率稍大的前级电源。最小的输入电流是在空载的情况下,参考对应模块的技术手册中指标“空载电流”。

网友C:
进来学习一下,这个以前没有注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