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操作NOP指令在ARM和C51的区别

楼主(2015-05-27):
(一)C51调用方法

#include <intrins.h>

_nop_();

楼主:
(二)ARM下调用方法

__asm void nop(void)
{
    NOP

}

然后在之后的C代码中调用该函数:

void main()
{
...

nop();

...
}

楼主:
关于NOP指令
在MCS-51单片机指令集中NOP的指令码为0x00,而ARM指令集中的NOP是一条伪指令,编译系统用一条MOV指令替代其执行。

楼主:
51中:
NOP
编译系统生成的机器码:[0xe1a00000]   nop
MOV  r0, r0, lsl  #0
编译系统生成的机器码:[0xe1a00000]   nop

楼主:
那么ARM指令集中有没有指令码为0x00的指令呢?有!
ANDEQ   r0,r0,r0
编译系统生成的机器码:[0x00000000]   andeq    r0,r0,r0

单片机0xFF对应的指令如下

MOV R7,A

网友A:
在MCS-51单片机指令集中NOP的指令码为0x00,而ARM指令集中的NOP是一条伪指令,编译系统用一条MOV指令替代其执行。

网友B:
这个基本上用来做非常短的延时的。。

网友C:
空操作指令的需要多注意其用法的,一般来说用的最多的就是在程序的仿真调试的时候。

网友D:
这个必须用得着,我说怎么在ARM中用的和51一模一样不可以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在MCS-51单片机指令集中NOP的指令码为0x00,而ARM指令集中的NOP是一条伪指令,编译系统用一条MOV指令替代其 ...

这两者区别不大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两者区别不大的吧。。

还是有区别的,不过对于一般的使用者来说,不用深究这个问题。

网友F(2015-07-11):
空指令的是需要好好用的,最基本的就是短时间的延时处理的。